西门子PLC S7-300

楼主(2014-07-25):
本人开始学习西门子PLC S7-300,以前学过欧姆龙PLC,哪位大侠建议使用什么样书籍?名称?

网友:
找西门子要样本,培训教材,上面写的明明白白,读一遍,就全会了,

网友:
我有样本,但是培训教材在哪有,模块太多,有点蒙……

网友:
把手册找来,读一遍就是了,复杂的功能都有现成的“块”,你按说说明来调用就是了。

我以前学的是三菱,现在用的也是这个,德国佬的和小日本的区别还是有的,

首先,300有“块”的概念,功能、功能块、数据块、组织块,这比子程序的概念更加丰富了,子程序只相当于这里没有背景块的功能(function),功能块(Funtion Block)有自己专用的数据块。这和C++等高级语言更类似,结构化的思想。

和小日本的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个了,另外西门子的通信更强,Profibus DP,Enthernet,很多第三方可以用 GSD文件的方式直接挂上去;

还有就是细节,西门子是PNP的输入输出,小日本的是NPN,普通的计时器西门子的在循环开始便更新,小日的在执行到指令时才更新,时序是不同的;

学PLC千万不能去背指令,刚开始把每条指令试一遍,了解它的功能,以后摊开目录,知道有哪些指令就行了。

写程序没什么,按照编程说明书的要求来写就是了,关键是要有自己的算法,就像八爷说的,即使用的人家的系统,还能跟人家谈谈自己的算法,因为除了算法是你的,其它都是别人的。

网友:
都是大同小异,很多资料都是雷同的,所以看看适合自己学习进度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