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管怎么实现翻边

楼主(2014-07-25):
各位大侠,这种不锈钢管管口翻边怎么做啊。
钢管直径8mm,厚度0.3-0.5mm,翻边宽度1.5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压

具体的工艺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想自己做个模具,用手工的方法做出来个试验品。

网友B:
国外的液压管路上碰见过这样直接翻边90°的,自己建议工装试了,容易裂,同是本特勒的钢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外的液压管路上碰见过这样直接翻边90°的,自己建议工装试了,容易裂,同是本特勒的钢管!

大侠工装是什么样子的呢?可以发出来看看吗?

网友:
锥密封液压钢管扩口机

网友:
学习下。

液压管中只是扩口,翻边好像还差点。

网友C:
呵呵,不太要求速度的话,那就弄个夹具在车床上翻吧,我经常这么弄,不过比你的管径大一些

网友:
热旋压机.

网友:
长度多长啊

楼主:
长度大概150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不太要求速度的话,那就弄个夹具在车床上翻吧,我经常这么弄,不过比你的管径大一些

大侠说的可是类似水箱翻边的设备

网友:
东西不长,考虑冲压,一次成型会爆开的话,考虑两次三次,口的位置有圆角,冲压是有可能做好的。东西长久不是那么好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说的可是类似水箱翻边的设备

不是,就是整个夹具夹上你的管子头,然后再普车上就能翻出来,速度不快,但成型还不错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21-06-16):
引用 网友C:
呵呵,不太要求速度的话,那就弄个夹具在车床上翻吧,我经常这么弄,不过比你的管径大一些

做一个多长时间呢

网友:
最后用了什么方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旋压机

这个机器你们公司有的卖吗

网友:
夹车床上用不尖的刀具可以顶出这个样子的,有在别人厂里看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