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垫圈必须和平垫圈一起使用吗?

楼主(2014-07-25):
        如题所示,今天看我们厂技术给的图纸,螺栓连接处螺母下面只有弹簧垫圈,没有平垫圈,感觉这样不符合使用规范,和技术的沟通,技术也没说具体为什么这样使用,想请问大家,这样使用可以吗?

网友A:
一般都配合平垫使用,特殊孔配合小一点的也可以不用平垫

网友:
一般要加的,否则孔大了弹垫进去了。
还有就是弹垫压紧会损坏部品表面。

网友:
百度就有,何必来问

网友:
如果部品是钢件,且通孔较小,可不用弹垫

网友B:
防松原理上来说是不应该加平垫的。

平垫看名字就知道:因为不平才加,为护股而加垫。

网友C:
我们一般机加圆孔不用平垫,机加长孔和切割孔必须要平垫,薄板必须用平垫,易损表面用平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配合平垫使用,特殊孔配合小一点的也可以不用平垫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一般机加圆孔不用平垫,机加长孔和切割孔必须要平垫,薄板必须用平垫,易损表面用平垫。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松原理上来说是不应该加平垫的。

平垫看名字就知道:因为不平才加,为护股而加垫。

谢谢。

网友(2014-09-08):
孔径不大的话是可以用的

网友:
加平垫可以防止破坏零件表面。

网友:
平垫的功能你可以看下:一可以弥补螺钉帽小的不足,二可以减少螺母旋进量

网友(2014-12-06):
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单独使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