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床检查工艺,请高手帮忙解释下,这种检测是否合理

楼主(2014-07-25):
现在碰到一头痛的事情,我们底座外发加工,外发加工厂他们的检查和我们检查差距太大,而且装上线规确实不合格,各执一词,想不出问题出在那儿,请社区做机床大神指点迷津,有什么合理方法来检查此底座的平面度,保证装上导轨不和扭曲
不吝赐教,
图片有简单说明

楼主:
没有一个人回答我问题

网友A:
你这铸件铸造多长时间了。从图上看你这个件很小啊

网友B:
图示检查手法不符GB/T 机床检验通则所描述之标准。

网友C:
在加工中心上拖表是不对的。你这测的是工件对机床导轨的平行度。如果加工水平高,理论上是零对零的。但是,如果机床导轨本身不平,则加工出来的肯定不平。我们一般是采用独立的基准来测。比如平尺,自准直仪,精密水平仪。

网友D:
个人觉得:第一 铸件没有经过时效处理,有残余应力,你打表是在机床上打的表; 第二 对导轨安装面进行刮研,来达到安装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第一 铸件没有经过时效处理,有残余应力,你打表是在机床上打的表; 第二 对导轨安装面进行刮研, ...

铸件经过回火了,加工完后拿下来了,我们装导轨不合格,后来又退回去了,拿到他们加工中心上按他们方法检测的,确实在0.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铸件铸造多长时间了。从图上看你这个件很小啊

这是小型精雕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加工中心上拖表是不对的。你这测的是工件对机床导轨的平行度。如果加工水平高,理论上是零对零的。但是, ...

请问你们装上线规后,在一个滑块架表打另一个滑块,这个是打两个滑块的平面度吧,就是要检测这个精度,
用板尺再用塞规吗,
也就说我们那种下面用一个标准铁块架表滑动铸件另一个面的检查平面度是不对哦,我们用的是银泰线轨,忍许平面度误差在0.02

网友(点评):
如果是打另一滑块的侧面,测的是两导轨的平行度;如果是打另一滑块的顶面,测的是平面度包含了两导轨的扭曲在里边,尤其是架表座的导轨扭曲反映到另一滑块时,有杠杆放大作用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你们装上线规后,在一个滑块架表打另一个滑块,这个是打两个滑块的平面度吧,就是要检测这个精度,
 ...

哦,明白了,谢谢,我们的那种方法可以用作粗略检查,如果我们那样拖出来的在五个丝以内,上上线规《前提是线规没问题》一般在滑块的平面度是在0.02,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示检查手法不符GB/T 机床检验通则所描述之标准。

给您点个赞

网友:
你们都是按自己想像的方法在检验,没有找到检验基准。
还是学一下符合国际标准的国家机械部标准吧,选择一个用水平仪的检测方法给你

网友(2014-11-06):
外发单位的加工中心有问题,叫他们换台机床在打一下精度。在家里可以拿大理石打一下表看看,或则有条件拿准直仪校准下。

网友:
加工表面积太大,导致加工完成后的轻微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