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做这个多少钱单价?帮看看分析一下

楼主(2014-07-25):
截面形状是型材挤出

加工: 切割--13尺寸    震动研磨  打孔攻牙

补充内容 (2014-7-25 22:18):
0.6元~~0.7元 如何??

补充内容 (2014-8-1 09:24):
铝材

网友:
目测批量很大, 楼主把数量贴上来再说。

网友A:
先干好平面,钻好孔,铣外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干好平面,钻好孔,铣外形

截面形状是型材挤出

不需要铣

网友B:
看到后面才知道材料,看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后面才知道材料,看批量

1W pcs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计算器能分享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计算器能分享下不

可以的

但是适合你用吗?

你需要些啥功能?我看看能写进去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的

但是适合你用吗?

 比如说 产品加工出的 废料 铁屑 铝屑 重量? 出多少钱的废料 下多少钱的屑?

网友D:
1个人工一天能干200件吗?不能就不接这活。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个人工一天能干200件吗?不能就不接这活。

类似结构做过
研磨时间不计入

人工操作   钻孔  攻牙    8小时1000应该不是问题

就是攻牙慢  另经常搞不懂  总会有通止规不合格

网友(点评):
这个零件虽要求不高,但还是要保证加工面与原始面的垂直吧,正负0.2的公差不算啥,稍不留意就会超差。我认为攻牙比钻孔快,你想,那是一圈一个螺距呀。通止规不合格是钻孔与丝锥不同轴造成的,还有勤换丝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如说 产品加工出的 废料 铁屑 铝屑 重量? 出多少钱的废料 下多少钱的屑?

有算法么?   有就可以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类似结构做过
研磨时间不计入

型材三米左右  自动切割下来 平面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个人工一天能干200件吗?不能就不接这活。

关于攻牙一直是我头疼的问题

求各种支招

网友(点评):
你说怎么攻的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关于攻牙一直是我头疼的问题

可能设备也有问题

M5的 YAMAWA丝锥

机器不是自动的

就手往下压然后丝锥自己进入 回起

网友(点评):
不就是攻丝机吗。

网友:
估计也便宜不了

网友(2015-06-05):
说个工艺过程:一端进料,另一端出成品,设备里面分:下料、端面加工、钻底孔、攻螺牙等工序,
可以加工设备,或者你来型材,我给你返回成品,每个0.5元

网友:
这个只有长期做才有利润

网友:
钻眼用800转/分,走刀0.16mm/转,大约不到10秒钻一个眼,在加上攻丝一件用不上半分钟。所以0.6元/个有赚头,但有废品就不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