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加工,工作一个月,总结一下顺逆铣的知识!

楼主(2014-07-25):
JXJG—顺逆铣特点及选用技巧

  • 顺铣:是指刀具的切削速度方向与工件的移动方向相同。每个刀片的的切削厚度都是由小到大的变化,只有当刀片在前一刀片留下的的切削表面上滑过一段距离,切削厚度达到一定数值后,刀片才真正开始切削。
  • 逆铣:是指刀具的切削速度方向与工件的移动方向相反。每个刀片的的切削厚度都是由大到小的变化。
  • 当铣削工件外轮廓时,沿工件外轮廓顺时针方向进给、编程即为顺铣,沿工件外轮廓逆时针方向编程、进给即为逆铣。

  • 当铣削工件内轮廓时,沿工件内轮廓逆时针方向进给、编程即为顺铣,沿工件内轮廓顺时针方向编程、进给即为逆铣。

  • 顺逆铣特点
  • 逆铣时,刀具易损坏。顺铣使得切削厚度是由小到大逐渐变化的,刀片在切削表面的滑过距离也很小,刀片在工件上走过的路程也比逆铣短,因此,在相同切削条件下采用逆铣时刀具易磨损。
  • 逆铣时,铣削垂直分力将工件上抬,刀齿与已加工面滑行使摩擦加大。但铣削水平分力有助于丝杠和螺母贴紧,使工作台运动比较平稳,铣削铸、锻件引起的刀齿磨损也较小,同时采用逆铣可以使加工效率大大提高,但由于逆铣切削力大,易导致切削变形增加,刀具磨损也快。因此一般以去除工件余量、保证加工效率为主的粗铣削多采用逆铣。
  • 逆铣时,由于刀片与工件的摩擦较大,因此已加工表面的冷硬现象严重。

  • 逆铣时,可以使加工效率大大提高。
  • 顺铣时,刀片每次都是有工件表面开始铣削,所以不宜用来加工有硬皮的工件。
  • 顺铣时,平均厚度大,切削变形小,与逆铣相比较功率消耗要少。
  • 顺铣时,对难加工易变形材料加工,可以降低切削力,减小切削变形。
  • 顺铣时,垂直铣削分力将工件压向工作台,刀齿与已加工面滑行、摩擦现象小,对减小刀齿磨损、减少加工硬化现象和减小表面粗糙度均有利,加工表面质量比逆铣高。

  • 选择技巧

1、尽可能多使用顺铣。 因为数控铣床的结构特点,丝杠和螺母的间隙很小,若采用滚珠丝杠副,基本可消除间隙,因而不存在间隙引起工作台窜动问题。同时,数控铣削加工应尽可能采用顺铣,以便提高铣刀寿命和加工表面的质量。
2、当工件表面有硬皮,应采用逆铣。因为逆铣时,刀齿是从已加工表面切入,不会崩刀。若工件表面没有硬皮,采用顺铣加工。
3、粗加工多用逆铣,而精加工采用顺铣。

网友:
很好顶一个

网友:
楼主你确定是自己总结的,不是书上的???

网友:
楼主学习能力很强。不错啊。

网友:
这个经验不错

网友:
机械加工一个月能总结出来这些?
另外切削速度的方向是什么方向?

切削速度是刀具切削刃上的某一点相对于待加工表面在主运动方向上的瞬时速度。
切削速度方向应该换成----进给方向。

网友A:
有心人,前途无量!

网友A:
打个比喻不知恰当否,挖土机挖土时,类似于顺铣,铲土机铲土类似于逆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个比喻不知恰当否,挖土机挖土时,类似于顺铣,铲土机铲土类似于逆铣

恩恩,比喻恰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心人,前途无量!

谢谢,只是总结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习中...

收听你了,一起成长吧!

网友:
基础知识,温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