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鼠标 修好了 高兴啊 省了80块 不知道发哪呢?看到这个板块人气旺就发这了

楼主(2014-07-25):
  今天晚上上网发现鼠标滚轮翻页不管用了   拆了 个旧的有线的  换了个小配件好了    建议大家尽量少用中键单击功能   看看这个鼠标的滚轮工作原理 你会发现 经常用肯定会导致中键损坏   而左右单击的就没问题   不说了 上图

上次罗技的无线鼠标 中键按下不管用了,客服说三年有问题换新的,没想到三年半坏了
这次深圳跬步(没听过),用了半年 坏了

网友A:
说好的100W次使用寿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好的100W次使用寿命呢?

左键单击 右键单击100万 可能  中键没可能  要不两个不应该都坏了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还是属于质量问题,用过的鼠标里,公认品质好的一般都不会有问题,相反的品牌就是这两个开关容易出问题。用过的里,LG等韩国货一般都有这个开关损坏的现象。

网友(点评):
这些品牌也许设计上就根本不是100W次的使用寿命。

网友B:
这个修好了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修好了能用多久

知道那个地方容易断,就少用中键按下了,断了再找502

网友C:
我的罗技用了2年半就坏了(右键容易双击,中键也不好使),结果寄去客服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罗技用了2年半就坏了(右键容易双击,中键也不好使),结果寄去客服换新的。

是的   过了3年一样没人管了   修是没人修    3年150,带键盘的   下次还是买有线的了,鼠标是耗材,不行就要换

网友:
双飞燕的中轮比较适用于画图,用着还比较舒服,无线鼠标就没用过好用的。

网友D:
97年用的第一个鼠标,美上美的,50块,用了整整十年左键才坏,坏的时候壳子都黄了

网友E:
罗技的东西很不错了,还能用三年半!

网友:
果然是大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罗技的东西很不错了,还能用三年半!

个人认为还行,买的时候人家就说三年换新的,而且大部分出厂日期都不远,发票都不要,按编码到官网查生产日期差不多20天。目前我那套键鼠套装还在用,只是画图不能用中键,其他一切还好    我是用那个经常玩cf,鼠标重,有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97年用的第一个鼠标,美上美的,50块,用了整整十年左键才坏,坏的时候壳子都黄了

没听过啊,大侠挣那么多钱都不舍得换鼠标,用下感情了

网友:
使用UG或SW等三维软件时才会用到中键,平时上网是很少用中键的,我用的鼠标均是30~40大洋的,坏了就扔了。不过中键坏的也有,但多数是不小心掉地上摔得失灵而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