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群里高高手-----关于英制双径节内花键的转换~

楼主(2014-07-26):
请教群里高人:
参数如下
齿数13  径节DP=16∕32  压力角30度  弧齿槽宽2.49+0.125~+0.055   节园直径:20.64  齿顶:22.4  齿底19.15
现在想用线切割进行加工,请教转换成线切割之后,模数为多少?
加工时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网友A:
双径节制DP2/DP1,其中较小的DP2用来计算分度圆,周节,齿厚等,较大的DP1用来计算齿高.所以模数为25.4/16=1.58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径节制DP2/DP1,其中较小的DP2用来计算分度圆,周节,齿厚等,较大的DP1用来计算齿高.所以模数为25.4/16=1.58 ...

谢谢楼上高人~
我后来也是这样计算的,用线切割加工之后,符合图纸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