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瞬间发热的发热片,哪位用过

楼主(2014-07-26):
请问一下各位大侠,有谁用过这种瞬间发热的发热片。。现有片两张,参考。。希望各位大侠帮帮小弟。。。这个是热封模具里用的。。

网友A:
这种发热钢带,一般应用于对温度敏感的薄膜,例如PE,其次还要配用一个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发热钢带,一般应用于对温度敏感的薄膜,例如PE,其次还要配用一个控制器

这个知道,就是不知道怎么安装好

网友B:
我修过的手动真空封口机,就是用这种尺寸的加热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修过的手动真空封口机,就是用这种尺寸的加热条。

还请大侠告知怎么固定安装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请大侠告知怎么固定安装

用带粘性的高温布包住,在高温布固定紧就可以了

网友D:
我们经常见到的是小电炉里的电热丝,这个叫电热带吧,材料差不多,通常有NiCr合金的,FeCrAl合金的。

网友:
http://s.taobao.com/search?initiative_id=staobaoz_20140731&js=1&stats_click=search_radio_all%253A1&q=%D5%E6%BF%D5%B0%FC%D7%B0%BB%FA+%CD%AD%C2%DD%CB%A8
包装封口机一般用这个螺栓

网友E:
其实是电阻带,市场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经常见到的是小电炉里的电热丝,这个叫电热带吧,材料差不多,通常有NiCr合金的,FeCrAl合金的。

谢谢的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是电阻带,市场有卖的

谢谢大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发热钢带,一般应用于对温度敏感的薄膜,例如PE,其次还要配用一个控制器

谢谢大侠的 帮忙,,好像大侠是同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带粘性的高温布包住,在高温布固定紧就可以了

谢谢大侠帮忙,以做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帮忙,以做好了

网友(2015-06-08):
对,是镍合金。

网友(2015-10-07):
引用 网友C:
用带粘性的高温布包住,在高温布固定紧就可以了

我用过。做吸塑模,封口机上用。qq1452203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