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轴承座是装滑动轴承还是滚动轴承的?

楼主(2014-07-26):
大神们,看看,这个轴承座是装滑动轴承还是滚动轴承的,轴承孔中间的环形槽是干嘛的 ,下面的两个孔又是干嘛的?有人说的落水孔,第一次听说这个词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从这个设计来看,应该是装滑动轴承的,

网友:
是液压滑动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这个设计来看,应该是装滑动轴承的,

恩恩,我刚看这个图,也认为是滑动轴承,环形槽主要是是过油冷却润滑的,是不是这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恩,我刚看这个图,也认为是滑动轴承,环形槽主要是是过油冷却润滑的,是不是这样呢?

环形槽暂时不说,那两个孔我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得,要是加油孔的话,那应该是螺孔,可图纸上画的是光孔,要说是排气孔的话,也说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形槽暂时不说,那两个孔我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得,要是加油孔的话,那应该是螺孔,可图纸上画的是光孔, ...

光孔其实也是讲得通的。如果是用油杯加油的,那油路孔应该是加螺纹,但是这个是光孔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像平时看的的买的轴承轴座加油杯润滑,而是从别处引的一股低压油路来供油润滑冷却。就像一些齿轮泵的滑动轴承,从低压腔引低压油给轴承润滑。图中垂直方 向的孔的是工艺孔,水平的是真正通油的油路孔,与相装配零件的配合面用O型圈端面密封。另外,我觉得这个轴承轴并不是直接裸露的装在外面,从空刀槽结构,面的平行度,可以猜想他的大概安装方式。以上仅是猜想,不知道对不对,图是在群里看到的,所以并不知道具体装配关系。

网友(点评):
想法是对的,我最后也想到这一点,有些设备采用集中供油润滑,用的就是油管!

网友(点评):
其实这个如果能把油管接到上方,所以这两个孔就没必要了,直接在正上方打个孔,油管接上,再打个很小的排气孔就可以 这样还简单

网友B:
大神们,怎么看出来是滑动轴承的,与轴接触的中间部分也没精度要求,还有轴承座的注油孔不应该在轴承座的上方吗?本人新手,不要介意有点白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们,怎么看出来是滑动轴承的,与轴接触的中间部分也没精度要求,还有轴承座的注油孔不应该在轴承座的上 ...

假如是装滚动轴承的话那应该怎么装呢?与轴承接触的部位以及提了精度要求了,此外这个应该是还没有装滑动轴承衬套,个人意见,具体看你楼上的论述,机械零件的形式并不是单一的啊 ,航空发动机上那么多滚动轴承滑动轴承,如果都像是你说的那样的形式,那这发动机推重比能上得去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光孔其实也是讲得通的。如果是用油杯加油的,那油路孔应该是加螺纹,但是这个是光孔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不 ...

从零件看,应该不是直接接管子,如果是接管子的话,那么孔还少了螺纹跟密封槽这两个结果,这个应该是直接从另外一个零件上钻的油路孔引过来的,用O型圈端面密封,如图所示

网友:
应该是滑动轴承座

网友:
你这种不用加轴瓦之类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