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明细表求和问题,不能用!!!有图

楼主(2014-07-26):
第一张图是帮助文件里的:

帮助文件里写的很清楚:双击单元格,双击。我双击了,可是却没有方程式工具了。

然后我单击试试吧,有是有,就是没求出和来。

求真相。@zerowing @Pascal

网友A:
我直接将这些东西删了,不要什么单重总重了

没多大价值,还比较费时间,容易出错,软件可以自动算出总重来,这个信息大多数情况下都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将这些东西删了,不要什么单重总重了

没多大价值,还比较费时间,容易出错,软件可以自动算出总重 ...

谢大侠。的确,在有的时候没多大价值。但是在有的时候还是有价值的。

遇到困难的方式,我喜欢解决他,至少努力一下。这里我不想讨论有没有价值,我只想知道软件帮助里的这个是否有误,怎样实现。

难道软件的这个功能真的不能用么?

网友:
不知道你怎么操作的。
先设置好单重数量总重三个列,然后选中那个总重那个列,就会弹出这个属性工具栏,选中列属性,在里面找到方程式,然后让其等于“单重*数量“就OK了。

网友(点评):
大侠,你没有好好看我的帖子,没有好好看我的图片。我说的不是这个功能。是总重再求和

网友:
还有帮助文件。

网友B:
大侠,单击。

网友(点评):
单击也试了,结果显示0{},就是不出求和的数。还有个问题,精度那个,和重量配合使用,就弄不出来,见下楼

楼主:
精度这个,单独使用可以。和重量等属性配合使用就不好用了

网友(点评):
私以为,问题出在求和(总合)公式上。你自己输入单元格相加应该是可以运行的

网友(点评):
换句话说,就是不要点选提供的公式选项。自己输入的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你可以输入sum(E1:E10){}得到结果。或者其他的excel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单击。

大侠,我也输了,不行……
莫不是我软件有问题吧……
等号也输了不行,后来不输等号了,也不行
怎么怎么样都不行呢?破玩意

是不是因为 总重这一列 已经有个公式了,就是数量和重量相乘,所以再加个别的公式就不行了?精度也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点评):
你什么版本的?

网友(点评):
2012 sp5.0 @zerow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单击。

哈哈,弄出来了
单击单元格:选方程式,在文本输入框里输入 sum(G1:G11)  点对号

网友:
看清帮助文件中的表格是什么表格,是普通表格,普通表格的表头在上,是123这个顺序的,所以自然求总和的单元格放在最下。然而材料明细表的表头却不是这样的,既可以在上,也可以在下,表头在下时,列表格的顺序是,,,3 2 1,第一项在下面,所以求总和的单元格应该是在最上面,就是你既没看懂帮助文件,也没搞懂材料明细表的特殊性。
至于那个双击单元格的问题,在10版之前,是那么操作的,10版之后就变成了单击单元格,就可以出现表格属性工具栏,找到方程式工具。这就是版本增强功能带来的小不足,帮助文件的细节没有与时俱进。

网友(点评):
经过zerowing大侠指点,私以为可能和输入法有关系。但是仍然没有弄明白。求大侠亲自操作并将结果贴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单击。

精度那个有时候能弄出来,有时候没弄出来

上面这个总重这个列都可以

下面这个单重就不行,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弄出来了
单击单元格:选方程式,在文本输入框里输入 sum(G1:G11)  点对号

如果你的明细表里再增加几行怎么办?比如装配体中新增了几个零件

网友(点评):
不知道呢,大侠可有高招?点选列表中的函数,出现的是大写SUM 不知道为什么。总之私以为这个程序中存在BUG

网友(点评):
没有高招,我不用这个。一旦出现行数变化的情况,如果忘了修改公式,怕是后果也不会太妙。人为增加出错的风险,窃以为不值当。

网友(点评):
excel不都玩过吗,一个道理

网友:
水水大侠,不好意思,你的问题我回答不了。
抱歉!

网友(2014-09-14):
我也没有做过,但是我是用EX加一起的,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