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脚踏板螺纹旋向怎么是有卸扣趋势呢?

楼主(2014-07-26):
自行车左侧脚踏板是左旋的,右侧脚踏板是右旋的。

左侧脚踏板:
中轴从左侧看是逆时针的,脚踏板是不转动的,相对地面只做平动,脚踏板轴受摩擦力,力的方向顺时针,正好卸扣。

右侧相反,但也是卸扣。

是我分析错了,还是就是这样的呢?

网友A:
其实,脚踏的那一丁点具有松动趋势的摩擦力矩远远
小于另一个关键因素:螺丝在螺母内的差动旋进。

先说左侧脚踏。假设一开始没有旋紧,那么螺丝在螺母
中是有间隙的。脚踏受力后,只有下侧接触。随着自行
车的前进,坐脚踏臂逆时针旋转,而接触点始终在螺母
孔的下侧。

如果我们在左脚踏上来观察这个问题,会发现其实左
脚踏的螺丝是在孔内做顺时针公转,但是由于差动却
最终成了逆时针的自转。因此左旋螺丝可以自动旋紧。
上图改编自维基百科。

右边?  就是酱紫的:

扩展阅读:
一个简单的考题考倒一大片! ---- 续III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9999

勒洛三角形的曲线能否用方程表达出来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4329

怎样车椭圆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9983

一款另类的椭圆规 ---- 外啮合1:1传动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0747

网友:
要不把偶的三八凤凰拆了看看,楼主想研究什么?

网友B:
一左一右,至于究竟那边是左那便是右,需要拆开看看。反正俺是记不住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左一右,至于究竟那边是左那便是右,需要拆开看看。反正俺是记不住地。

不用拆了,实际上左侧的是左旋。
而我认为左侧右旋更合理。看有没有人支持我

网友(点评):
不是不支持,是真的没有研究。问题不大,认真才是老大。

网友:
目的只有一个。脚踏卡死时候螺牙只能越踩越紧。

网友(2015-08-31):
引用 楼主:
不用拆了,实际上左侧的是左旋。
而我认为左侧右旋更合理。看有没有人支持我

我支持  左侧右旋  右侧左旋  (无牙盘一侧为左侧  有牙盘一侧为右侧)可以保证脚踏移动的趋势是越来越紧 绝不会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脚踏的那一丁点具有松动趋势的摩擦力矩远远
小于另一个关键因素:螺丝在螺母内的差动旋进。

如果是这样就没必要分左右  都做右旋多好 还解决成本  就一个差动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两边一正一反,都是越骑越紧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