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板钢板是怎样铣的

楼主(2014-07-26):
外发加工回来的,表面是铣的,刀纹是一刀过的,如果用压板的话压板位置应该铣不到,不知除了用吸盘还有什么方法装夹才能一刀铣完

网友A:
就是盘铣刀干的,能看到接刀,用压板可以换位置,另外,量大了,有工装,可以‘四面卡’,都可以的,工装不是主要问题,手段很多

网友:
看上去蛮厚的,四面卡的话,应该能稳的住吧

网友:
直接焊上去固定

网友:
直接焊几个耳朵,压紧。 铣完割掉,打磨

网友:
有一种铣床压板叫蛤蟆夹
  四个不行用8个,再不行用16个

网友B:
直接放平台上。用斜板挤上。把工作台当大台钳。再平常不过了。龙门铣最常用的夹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放平台上。用斜板挤上。把工作台当大台钳。再平常不过了。龙门铣最常用的夹具

网友:
楼上正解,我06年学徒的时候就见师父这样装夹了。

网友:
8楼正解,不过不是平顶,而是向下斜顶,斜角7-10°。

网友C:
你想要一刀铣完,除非你有这么大的刀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向上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要一刀铣完,除非你有这么大的刀盘

是长度一刀过完,,宽度肯定分几刀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几种加工方法,假如板材薄的话就真的用吸盘了

网友:
从侧边挡住控制4个自由度,侧靠低于工件一点点,洗的时候不会倾斜。我说的是留0.1-0.5区间精铣。方法类似8和12楼的样子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一般我们都是焊上耳子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盘铣刀干的,能看到接刀,用压板可以换位置,另外,量大了,有工装,可以‘四面卡’,都可以的,工装不 ...

压板换位置不合适,一换位置就会出现接刀痕,前几天干过这事

网友:
用斜的夹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