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算圆锥台环的受力

楼主(2014-07-26):
如图,尺寸,材料都有。现在想知道不用软件,该怎么计算出外力大小
1这个零件在变形前的受力计算属不属于材料力学范畴?
2 如果属于,那应该用哪种材料力学模型来分析?
3 如果不属于材料力学范畴,那怎么计算?
4在多大的外力情况下,这个零件开始变形;
5 零件受力变形后,属于什么变形,应该用哪种力学分析?
6外力增加到多少会让这个零件彻底损坏。

网友:
手算,先要进行所谓的‘推定’,就是那个‘模式’是不是合适? 模式合适了,计算结果就有效,

以前手算这些典型东西,也不是一个大设计院谁都会的,一般是大型设计院设备部门有2-3个家伙会玩,其它是‘看客’,年长的工程师出席‘论证’,就是挑毛病,挑你那个‘计算模式的毛病’,大家都挑完了毛病,其模式基本就没问题了,再计算,就是个精度问题了,不啰嗦了,说具体的对象,

1,这是一个采用弹性力学的理论,用材料力学具体实施的算例,

2,直接算,比较复杂,直接就可以采用到稳定性计算,一般家伙玩不了,能玩的方法就是,切成环带计算,自上而下,

3,常规计算,首先从上面切出一个环带,上口大,下口小,假如是直的,就直接计算‘圆筒失稳’就可以了,但其是收缩筒,一个方式是在环带‘切边条’计算径向挤压稳定性,主要是下口,再一个是直接采用‘经验系数法’计算,都可以,

4,多环带计算联立,以前是自己编程计算,即所谓的‘嵌套’计算,

5,其实上面说的是个过程,在验算的时候,其实主要计算上下的稳定性,对于薄壳,一个是‘上环带非均载失稳’,假如可以完全均载,就单纯计算‘下环带’

6,下环带,主要是计算‘受挤压稳定性,这是最薄弱环节,一般是从这里开始’可赖颇西‘的,所以,下口都有重法兰支撑,并且有稳定劲,就是这个缘故,

50年代都是手工计算,钱刚回来的时候,国内’山寨‘一个’毛熊火箭‘,怎么发射都掉下来,钱把资料拿来看了,把玩这个的指鼻子臭骂一顿,再就没事儿了,

我年轻的时候,为了去’诺斯洛普‘工作,没辙,只能学这些,因为唯一一个途径就是有’大牛‘带你去,这就必须要求你在大牛说完开场白,说’我助手给你具体解释下面的问题‘的时候,你在米国佬面前可以开口,人家不会哄堂大笑,

现在年轻人不懂,为什么会坐诺斯洛普的格子里’放声大哭‘,哈哈,

现在年轻人没有学这些的了,但米国年轻人还在学习,作为一种基础技能,

网友(点评):
如果想简单了,拿个软件用静靓图分析了,得个结果,完全没用;因为究竟是小变形,还是大变形,究竟是线性的,还是非线性,都不清楚。还有您说到的稳定性的分析,如果忽略了,也就没用了。

网友(点评):
我上面说的只是一个‘概念’,说再多了,就完全没有价值了,比如计算过程‘壁厚’的处理,有些可以做‘屈服’处理,有些是‘稳定性处理’,有些薄壁的,还要做‘横向振动计算’,这东西挺复杂的,国内现在不行了

网友(点评):
刚才翻了下资料,发现在板壳理论有几种承载形式,圆柱壳,圆锥壳,球壳,椭球壳,圆环壳,这个圆锥壳是否适用此计算呢

网友(点评):
这个你要看是‘经验公式’还是‘底层计算技术’,假如是经验公式,你在符合它计算范围内就可以用,假如超出经验公式了,就要再追‘底层计算’,在此基础上修正,

网友(点评):
碟形弹簧的力学模型与这个类似吗?可以查查

网友:
靠实验把,感觉没法算,要是薄壁失稳了,变形就不好预测了。

网友A:
尺寸不是很明确啊  高度是多少。。下平面 尺寸多少啊

网友(点评):
高度这种问题就不用问了,初中生三角知识

网友(点评):
抱歉,是少了个尺寸,这个问题当问

网友(点评):
1.可能是三等分, 2.或者这是一个模型,想要得出最大压力和高度的关系(这个好) 3.可能确实是疏忽了

网友(2019-02-05):
哈哈哈哈运气就是这么好。需要啥无意中就能遇到

网友(2019-07-09):
引用 网友A:
尺寸不是很明确啊  高度是多少。。下平面 尺寸多少啊

没有高度没法算,有高度我也不会算

网友:
尼龙这种材质应该怎么算受力呢?

网友:
对8起 ,超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