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机械设计—难题求帮助!

楼主(2014-07-26):
如图示:针对原木开料设备的解决方案
要求1:高效(沿轴向剖切,一次进给能剖完N片板材。)
要求2:每片板材间的切缝小于等于2毫米
被加工材料:各类木材。
备注:目前市场上已有的采用多锯片刀轴的结构形式不予考虑(切缝太大,木材浪费严重。)

网友A:
线切割即可

网友(点评):
大师真幽默,木材都能线切割。

网友(点评):
木材不能用线切割

网友(点评):
哈哈,太逗了,应该拿水切割去,哈哈,或者弄个等离子啥的,哈哈。

网友(点评):
木材不导电,怎么切??????

网友(点评):
线切割成了万能油了啊?

网友(点评):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 单晶硅的线切割? 并不是所有线切割都是一个原理的。

网友(点评):
一道激光划过

网友(点评):
没有接触过单晶硅切割 但是接触过多晶硅切片,确实是“线切割”,不放电,靠的是砂浆,线走一边就不用了,多晶硅片厚度大概在0.3mm左右。 不过用来切木头,实属浪费

网友(点评):
sdwflxj 我设计过一年多线切割机,有空交流下哈。

网友:
你就直接说是减小锯片厚度,减小木料的浪费不就得了

网友:
唉,不是一般讲的快走丝,慢走丝那种 线切割。
线切割的玩法多,

网友:
绳锯木断!参考制作小提琴用的那种线锯!

网友(点评):
用那种使用寿命会很短。

网友:
想不出来好方案,普通带锯锯缝太大,绳锯容易损坏,激光切割会点燃木头,水刀会把木头弄湿

网友(点评):
用带锯条切割的话问题不在锯缝,而在于如何让那么多条平行的锯带实现循环往复

网友(点评):
2mm锯缝啊,什么锯能达到?恕我孤陋寡闻了

网友(点评):
我做过前后5年的金属带锯床的设计。目前原木切板的锯板机(单条锯带)所用的锯带基体厚度不到1毫米,其齿部为了避免夹锯条而开有左右交错的齿路,锯切时候缝隙差不多2毫米。

网友(点评):
用湿木抛片方式,类似铅笔刀旋切无废料,无锯缝,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点评):
请看看楼主的备注吧

网友B:
很简单的方法,竟然都想不到。

超高速大斧,小菜一碟

在一轮子上装上斧片,按阶梯状排列。

节省能量,速度快。

质量好。

无坚不摧

网友(点评):
盼略微详细点的指导,你这一段看得不是很明白

网友(点评):
哎,就是像劈材一样,快速一刀劈过去,越快越平整,达到某个速度绝对比锯的平整光滑多了

网友(点评):
如果能找到傅红雪,让他给你演示下就明白了。

网友(点评):
这个方案有在百度视频搜索上看到外国人做过,简单说就是一组平行装置的刀架(固定),然后把木料沿轴向往这个刀架上推进是吧?

网友(点评):
这个似乎对于没任何精度要求的劈柴火一类工况是能符合要求。

网友(点评):
我认为木料不动斧头动好些

网友(点评):
错,高速劈材法精度高,表面光滑,效果好,只要你老板愿意出钱开发,我来做吧:)

网友(点评):
木材的纤维组织有一定的生长方向,这般“劈”过去 应该会出现木材会沿其自身纤维方向裂开吧

网友(点评):
天下功夫,唯快不破

网友(点评):
这个设计方向值得考虑,主要是纤维方向以及木材内“肉钉”问题得好好琢磨 论证下

网友(点评):
非常情况,得采用非常方法.

网友(点评):
肉钉算啥?想当年咱老父亲拳头大肉钉,两斧头下去,光光溜溜

网友(点评):
这斧头“劈”下去的速度 必须大于木材因为被“劈”开而导致其自身沿纤维方向开“裂”的速度。这似乎存在矛盾点,斧头速度越快,开裂速度应该也越快。。。

网友(点评):
e,哪些高深理论没研究过。不过事实胜于雄辩!看似简单之极的东东,里面学问多着呢

网友(点评):
仅供参考,如有问题,概不负责!

网友(点评):
不会有裂缝?

网友(点评):
哇靠,你这个唯快不破够狠啊

网友(点评):
用气的刀,吹口气给他劈开,哈哈,

网友:
直接就用木工锯就行了,在把锯做平行,然后可调就行了

网友(点评):
用多排锯带有两个大致方向,一是往复运动(类似弓锯床)此方式结构简单,但因为存在回程空行程问题,效率不理想。二是采用循环往复运动(带锯床)此方式没有空行程,效率高。在考虑多排刀具的情形下结构会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即可

吓尿了,不怕着火

网友(点评):
浓烟滚滚!呛得喘不过气,睁不开眼,还让泪不止不止地飞。呵呵…

网友:
做这个设备这么分,一种是介质进入切开,另一种就是无介质切开,从效率看,目前还是介质切开实际并且快,只能在有介质方向思索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出路,其他的别想了。

网友:
木材最大直径是多少

网友:
工厂做火柴的怎么劈木头?

网友(点评):
大约是刨木皮

网友(点评):
软化跟卷一样然后再裁再干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的方法,竟然都想不到。

晕!人家要的是细木工,一斧子不就成柴火了吗?

网友:
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一种钢丝,上面有凸起的“锯齿”。小时候见过木匠师傅用过。

网友(点评):
那种东西切割效率不理想

网友(点评):
你要求达到多少速度(按截面积比)?

网友(点评):
这才是龙九大师所说的线切割,叫做线锯。

楼主:
再附一个自认为的“难题”
机械化收割无规律种植的茭白。(茭白的成熟有先后,同样无规律可循,收割时要把成熟的割了,不成熟的继续留着。)
备注:茭白种植的都是水田,楼主父亲,母亲都是在农村,收割这东西相当辛苦。做儿子的做了十来年的机械设计,一直想做台能机械化自动收割的农具,限于自身能力不足,一直未能实现。惭愧得很!特来求社区高手指点。

楼主:
关于这茭白收割问题,能提供可行性设计思路或技术方向的,楼主可用人民币酬谢或帮忙设计一台套设备完整的机,电,液图纸。

网友(点评):
水稻收割机不能收吗??

网友:
期待解決結果,學習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附一个自认为的“难题”
机械化收割无规律种植的茭白。(茭白的成熟有先后,同样无规律可循,收割时要把 ...

这个问题建议你描述详细一点,做设备肯定是从头割,不肯能挑着割,即便是挑着割,怎么算是熟了,怎么算是不熟。
这植物是干嘛的??

网友(点评):
难点就在于无规律性,要是有规律性的话我就不拿出来说了呢。这植物是一种生长在水田中的蔬菜。种植无规律,成熟无规律(有先后,所以必须是挑着割)

网友(点评):
成熟了后会在禾杆底部裂开一条细缝,没成熟的还都是叶子包裹着。

网友(点评):
这玩意看来要加传感器,对成熟和未成熟的进行识别;然后通过单片机程序逻辑判断选择性收割,光从机械的角度肯定搞不定的。。。。。问题是怎么识别呢?图像扫描识别?高大上

网友(点评):
这植物是一种生长在水田中的蔬菜....何必介么说嘛你以为我们连茭白都不认识咩

网友:
用环形带锯,我们这的木材加工厂都有这种设备,效率也高,不过一般的设备割缝会有点大,可能是为了高效的原因(切割进给快,需要有效带出木屑,所以把锯齿掰的比较开)。

网友(点评):
你说的那是木工带锯机,那类机器一次只能切一片。

网友:
设计无非是个综合比较的过程,各种思路需要用数据评判。

如果木头贵到锯缝宽度都有很大影响,应要特种加工方法,比如线锯,或根据树木弯曲形状随动锯切。

网友(点评):
大师所言极是

网友:
我知道的木头只有带锯生产效率高、锯缝小,只有在这方面找。别指望有其他能把木头切开。能切开的费用能吓死人。

网友:
尝试一下多头的水刀,如果能加工厚度能够实现的话

网友(点评):
水刀且不论其切割缝隙有多少 光是那套高压系统的成本就让人接受不了

网友:
线切割可以吗?????

网友:
这属于木工机械啊,没有接触过,用韧性超好的钢丝去切割呢?

网友:
不是有直径1.2mm的线锯条么,不行吗

网友(点评):
你台州的?哪里啊? 我在黄岩呵

网友(点评):
天台的很近哦

网友:
2mm?根本做不到

网友(点评):
常见的木工带锯机的锯带厚度不到1毫米 齿部左右齿路略微比锯带基体宽一点,实际切割时候锯缝确实不超过2毫米

网友(点评):
我也在木料厂呆过,也有一毫米宽的料锯,大多数是比这个还宽的都有,何况左右齿都偏离主体,修齿时更是左右对修,料锯很长且软,锯料时左右晃动,根本不是直线运动,想想料缝都不止2MM,

网友:
有点深奥啊,用开发一种新的锯床就可以了

网友:
不是有专门用来切木板的激光切割机吗?

网友:
买进口的带锯,厚度不会超过1mm的.

网友:
膨涨轴加皮带轮结构....不能细讲

网友(点评):
你意思是采用圆盘锯片式? 就那些上下成组刀片的? 要是那个样式的话 我还没兴趣听呵。。

网友:
不是很明白。帮顶支持。

网友C:
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伪命题。
从锯的的发明鼻祖鲁班,到现在工业革命100多年,锯子切割木板就同现代金属切屑的基础理论,要想切割顺利,排屑就得排屑流畅,【道路宽广,才不会堵塞,】否则锯条就会断掉。鱼和熊掌不可能兼得。几千年来木匠一直追求又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网友(点评):
做为机械设计工程师最忌讳“不可能”。这并非是伪命题,是完全可实现的。建议你百度搜索下“框锯机”一次切割十几二十片木板,缝隙控制在1.2—1.8毫米,每分钟可切割2米长度,只是我想追求到每分钟切料10米左右。

网友(点评):
有问题上社区求助,自己知道的东西一开始就应该摆出来,藏着掖着不好,浪费大家的时间。

网友(点评):
呵呵。。。发这个帖子时候我也不知道有“框锯机”这么个产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附一个自认为的“难题”
机械化收割无规律种植的茭白。(茭白的成熟有先后,同样无规律可循,收割时要把 ...

这个潮南实现,期待高手!

网友:
貌似见过钢丝锯,缝应该会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伪命题。从锯的的发明鼻祖鲁班,到现在工业革命100多年,锯子切割木板就同现代金属切屑的基 ...

改进一下现在的框锯机就行了。

网友:
卖过3年框锯机的飘过。。。。
楼主你要切原木,这个直径范围就很大了,三五米的都有,这个根本就没法设计工装。起码得给个范围,多做几种规格的,1米的,2米的,3米的。。。。。
如果你的木材珍贵到在原木阶段都要考虑锯缝的话,那就不要考虑效率,直接山寨一台大型的框锯机,锯路0.7的都有。
如果既要效率又要原材料多出板材,那就要你自己去选一个平衡点了。
另外,大型原木飘扬过海,储存不易,时间久了,难免开裂,还不如设计如果有效得储存木材。

网友(点评):
这个框锯机主要是因为存在空行程问题,而使其效率低下。不知是否有能实现上下运动时都进切的锯带?

网友(点评):
不是木材贵,主要是要切割的木料太多,相比较用刀片的那种多片锯(3—5毫米锯缝)一根直径400的原木要开成每张20厚度的板料 锯缝的影响就大了呢。

网友(点评):
能切割直径400左右的原木就OK。现在正在想是否能提高框锯的效率

网友(点评):
听老外说温特做过实验,类似唐氏螺纹原理的,刀头对立。只是那样一是不好排屑,二是板材表面保证不了,三是特别容易崩齿。如果能解决空行程,老外早就弄了。

网友(点评):
你直接把400的原木开成20的板?我勒个去。。。。。你的成品板是什么尺寸的?要这么宽吗?为什么不先做胚板,再开成板?

网友(点评):
大的板材我真没见过,接触都是地板厂,板材宽度都是20以下的,所以他们的多片锯一般都不超过455,即使这样,锯路也在3.5mm左右。

网友(点评):
如果真的要做的话,能不能用几种规格的带锯,做成多圆环结构,类似体育场跑道线那样的。

网友(点评):
你说的这个想法我也考虑过了,类似宝塔轮结构,多条带锯同时进切。但这个方案下一是存在木板厚度调节麻烦,二是所有锯带的长度值要求很准,一次要把N条锯带都拉紧。

网友(点评):
还有就是在这样方案下 锯带的导向装置设计也是件麻烦事

网友(点评):
能实现。上下2轴错开,锯条扭曲90°。锯轮间隙可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附一个自认为的“难题”
机械化收割无规律种植的茭白。(茭白的成熟有先后,同样无规律可循,收割时要把 ...

这个现阶段无法实现

就像挖藕一样,如果是在水塘里,还能用水冲击淤泥,让藕脱离浮起。如果是在干涸的淤泥糖里,只能依靠手工去挖。而且机器无法保证藕的完整,价钱就下来了。
江苏有张端午张中秋的习俗,其中有一项就是要完整的6节以上的藕,这个只能依靠人工去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附一个自认为的“难题”
机械化收割无规律种植的茭白。(茭白的成熟有先后,同样无规律可循,收割时要把 ...

  我想这个只有智能机人才能做到吧?且效率不会很好。就为收割茭白我看就不必了吧。那东西不值钱。

网友:
来看评论的,呵呵

网友:
做的超大,大到整根木头都能吃进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这茭白收割问题,能提供可行性设计思路或技术方向的,楼主可用人民币酬谢或帮忙设计一台套设备完整的机 ...

先从农艺上考虑控制茭白的成熟一致性。如果不能,机械的效果有可能不如人工。

网友(点评):
关键问题是从农艺角度来说这么多年了 也似乎解决不了这个成熟一致性的问题

网友:
不论用什么首先还是要考虑成本问题,假如你只切一刀的费用都高于整棵木料了 这样的设备白送你你会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即可

多条盘带锯应该能实现,这种也就是所说的刮板。

网友(2015-03-07):
线切割确实可以的

网友(2019-03-29):
这个是相互矛盾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