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做斜三通的工装

楼主(2014-07-26):
一不锈钢铸件,斜头(45度)车螺纹,斜头于直头交接处车一度数,要求同心0.03.直头两端车螺纹,要求同心。请专家给设计下工装图,三抓数控车床,谢谢了

网友:
就是偏心45°的一个产品?

网友:
打算出几两银子?
把零件图拿来

网友:
上图,感觉是个阀门

网友:
等待高手来解答

楼主:
是的,偏心45度。都比较专业,是阀门的阀体

楼主:
我们设计的是用底板车V型槽,上面用扣板压住,不方便。。。。
忘记说了,直头两端为六方。请专家给个大体设计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