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跟老师做一个汽车举升装置,非常纠结

楼主(2014-07-26):
      目前正在跟老师做一个汽车举升装置,要用到液压知识,我只是拿了几本教科书,看了半天只讲原理不讲如何组合选用型号,甚是纠结,在淘宝跟卖家混了大半天才有了些数据。心中仍有很多困惑特来请教各位前辈。我需要用一个手动液压泵同时带动两个液压缸,进行同时的举升(推程)。以下是我选用的液压缸:

内径63  行程100 压力14MPa

问题:

1、请问如何使用一个手动液压泵同时带动两个液压缸?有没有一种阀可以分流液压油给两路的?
      这个是我在淘宝上找的,老板说没法同时带动两个缸,这个液压泵提供的压力为70MPa,油量1400cc,我想有没有一种阀门可以分流液压油给两个液压缸的,这样不就可以踩这一个泵来带动两个缸同时上升了吗?

      而网店上说必须要买这种才可以:(我不想用这种)

2、请问如果说上面的方案可行,那么液压缸有两个接口,我只需要液压缸有推力,可不可以只接一边,把另外一个接口空下来?

3、该如何控制两液压缸等速上升,因为用于举升汽车,前后重量不同,该如何布置同步阀之类的调速装置呢?

万分感谢!求救!

网友:
你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发邮件给我。hzdfyy@126.com王工。

网友(点评):
呵呵,卖开产品了

网友:
分流集流阀可以试试,不过效果一般般。可考虑钢性连接。。可以的话还是用一根缸好了。。。楼主也不用空一个口,,有单作用油缸的。。

网友A:
你这个油缸选的不对,应该是底端(无杆腔)带自锁压力25―30mpa,如果是脚踏泵单向进油,油缸应选柱塞缸。此图脚踏泵是单向进油,手动卸荷,油缸靠自重下降。电动超高压泵双向进油,一进一出,油缸选活塞缸,扳动手抦即可换向,但使用前要把压力调整好,以免出现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油缸选的不对,应该是底端(无杆腔)带自锁压力25―30mpa,如果是脚踏泵单向进油,油缸应选柱塞缸。此 ...

请问压力为何要取这么高?需要油缸产生的推力大约是4.4T,另外,请教下如何同时使两个油缸在一个脚踏泵驱动下上升呢?用到什么元件?

网友(点评):
要两个油缸同步最好是钢丝绳、滚子链条转向连接,这个例子在双柱小车举升机很多,但压力是16mpa的,不考虑速度。剪式举升机有不同压力但得知被举升物是什么?再往下就是千斤顶了,这个必须要25mpa以上的,你计算...

网友(点评):
一下小柱塞面积、压力,再计算千千顶油缸——吨位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油缸选的不对,应该是底端(无杆腔)带自锁压力25―30mpa,如果是脚踏泵单向进油,油缸应选柱塞缸。此 ...

并不是太明白,我只是通过4.4的推力要求,算出了使用内径63,14Mpa的油缸能产生这么大的推力,不太明白您这个16和25是什么意思呢。。。另外是用来举升汽车的,目前的方案是四个油缸均布在车侧,每个油缸推动一个剪叉机构来提升汽车,然后平移开来。

网友(点评):
16和25是泵输出的压力,也可以是溢流阀调整出的压力。俺知道你是做汽保设备的,后边四个油缸均布……上图吧。

网友(点评):
在学校里搞得,老师自己都一知半解的样子就是叫我们设计,然后买来装。我们连油缸具体长啥样都是看的挖掘机。。。更别提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油缸选的不对,应该是底端(无杆腔)带自锁压力25―30mpa,如果是脚踏泵单向进油,油缸应选柱塞缸。此 ...

图如下:油缸位置还未修改到剪叉的位置去,挺杆准备使用鱼眼接头连接

网友(点评):
你这东西没法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油缸选的不对,应该是底端(无杆腔)带自锁压力25―30mpa,如果是脚踏泵单向进油,油缸应选柱塞缸。此 ...

求指教。。。只要能做成就好,实在是太难了。

网友:
长见识,学习一下

网友:
周一我给伱具体的选型设计方案,一周时间就可以完成设计选型另配件采购和设备装配调试工作。王工。

网友:
手动液压泵很简单,两个单向阀加上即可,请参看千斤顶原理,你就明白了

网友:
设计资料和配件清单已发到你的邮箱里了。请注意查收。

网友:
不是很懂,路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