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械仿真软件的疑问

楼主(2014-07-26):
大家好,我是机器人机械本体方向的,现在有有一个疑问,想咨询一下,因为我们有时候,机械本体要做仿真,现在用的是ROBCAD    我也是入门,感觉这个仿真软件操作起来,太复杂,因为我们只是简单的动作仿真,咨询下有没有更好的软件接扫

网友A:
三维软件自带仿真功能,adams也可以用来做仿真,但本人习惯于在proe里仿真。

网友:
仿真软件有专门的软件,例如admas

网友:
好多三维软件自带仿真功能,例如proe,solidworks等,另外,admas也是用来仿真的软件。个人推荐proe,简单

楼主:
我们做的仿真,类似于动画,就是一个机器人本体在一条生产线上面运动和工作的仿真,因为空间大,动作多,swork  根本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维软件自带仿真功能,adams也可以用来做仿真,但本人习惯于在proe里仿真。

我们做的仿真,类似于动画,就是一个机器人本体在一条生产线上面运动和工作的仿真,因为空间大,动作多,swork  根本做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