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一种装运设备

楼主(2014-07-26):
好像是什么手推车(是不是手推车没关系),一块铁板,轮子很小,可以用气压调节高度,最后可以盖住轮子从而不会打滑(这是重点)。最好还能解释一下原理,需要的装置等等。

或者说大家知道类似的设备的话还请大家指点下,主要就是可以搬运货物,底部有脚轮,可以控制升降并能盖住轮子放在车上运输不会打滑,结构尽量简单的,谢谢了。

网友:
“放在车上运输不会打滑”,楼主知道的有哪种?我是只知道最保守最安全的办法是:拿什么绳子类的东西绑结实了,或直接上螺栓固定在车厢板上。

网友:
楼主的描述看不明白,能准确点吗?

网友:
真没见过

楼主:
比方说像图中这种滑板,轮子内嵌,上面堆满了货物,现在想要控制它的升降,把轮子盖住,这样在车上运输的时候不会打滑,当然有其他好的防滑方式也可以说一下,谢谢啦,上不了图,囧,就是一块长方形铁板,四角轮子内嵌,只有小部分轮子漏外面

楼主:
不是哦,等下我上图,请大家继续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牛啊!!!!

不是地牛哦,可以看下我新发的回复,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方说像图中这种滑板,轮子内嵌,上面堆满了货物,现在想要控制它的升降,把轮子盖住,这样在车上运输的 ...

医院里的急救车内装有一病人躺车可供参考,只是这脚轮,翻折支腿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医院里的急救车内装有一病人躺车可供参考,只是这脚轮,翻折支腿太高了。

有一个问题哦,就是我用医用推车的结构设计,可以缩进去,但是因为货物很重,轮子无法弹出来,所以想采用液压或气压的设计,或是其他比较省力的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个问题哦,就是我用医用推车的结构设计,可以缩进去,但是因为货物很重,轮子无法弹出来,所以想采用 ...

棘轮,杠杆长度是一决定的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棘轮,杠杆长度是一决定的因素。

我自己先研究一下,下次再来问大哥您

网友:
就是脚轮啊又气动的吗 不是螺栓调节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