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证淬透性结构钢与普通优质结构钢区别在哪里?

楼主(2014-07-26):
哪位对此了解的大侠给详细讲解下?

网友:
一般情况下,合金结构钢比碳素结构钢淬透性好,而且合金含量越高,淬透性越好。

楼主:
悲哀,竟然没几个人知道@2266998

网友(点评):
在于其合金含量不同,需要确定淬透性的,必须保证镍铬钼含量达到一定水平,而普通结构钢,只能保证强度指标,

楼主:
 查看了GB/T5216-2004(只针对大于30mm)和GB/T699-1999
化学成份基本相同。
基本区别是H钢增加了含氧量检查、晶粒度强制规定、淬透性曲线检查、组织疏松略有变化。
好像就是组织更加均匀。
@2266998

网友:
加合金,主要是使过冷奥氏体更加稳定,提高淬透性
如果成分都一样,组织越均匀,晶粒相对较大,也可以提高淬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