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链接数值?为什么操作起来和帮助文件不一样?

楼主(2014-07-26):
为什么我学习SW的时候遇到这么多问题?以前我总是很信任帮助文件,可最近有好几次了,按帮助文件操作,都不行。你们都没有遇到么?如图:

现在用的是2012SP5.0。以前用201的时候挺容易的啊,在修改尺寸弹出来的对话框里就有链接。很方便,我经常用。
帮助里说右键。我右键了好几次都没有链接数值这一项。后来百度了下。也说是右键,菜单下面会出现个双箭头。然后点击就有了链接数值。
我试了几次,有时候会出来,有时候又不出来了。郁闷

求真相
@zerowing  @寂静天花板

网友A:
2012的几个SP互相矛盾,有的取消了链接数值,有的又恢复了链接数值。
在2012SP最后的更新说明中是这么写的
SolidWorks 2012 中允许使用的链接尺寸
SolidWorks 2012 帮助中指出尺寸再也不能链接,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实际上,您可以继续创建链接尺寸(也称为共享值或链接值)。 现有链接也受支持。

要链接尺寸值:

右键单击尺寸,然后选择链接值。
在共享值对话框中,选择或键入名称。
单击确定。
根据需要尽可能对其他尺寸重复这一步骤。
链接值选项在尺寸的修改对话框中不可用。

不过一般我这么操作,事先把要相等的尺寸显示出来,然后在尺寸对话框中输入等号,最后点击要相等的尺寸,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2的几个SP互相矛盾,有的取消了链接数值,有的又恢复了链接数值。
在2012SP最后的更新说明中是这么写的 ...

谢谢大侠的热心帮助。本以为2012是最稳定的版本。
后来我又细细研究了下,发现如果在智能尺寸图标按下去的情况下右键单击尺寸没有链接数值。在选择状态右键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