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支座的位置该怎么放?

楼主(2014-07-26):
最近做康明斯发动机的支座,发动机原来的孔不是对称的,是三个,下面的大孔是放减震垫的,减震垫孔的中心是应该和固定发动机三个孔中的水平两个孔的中心线在同一条线上,及图中红色和绿色的线重合,还是应该搓开一点受力好呢,个人感觉是在同一条线上,来回震动的时候,受力好吧,固定发动机的螺栓产生扭矩小些。

楼主:
图是简图,表达下意思,左右还有筋板固定。

网友A:
在发动机与飞轮外壳连接处?

网友B:
工况比较复杂。

网友C:
减震垫只承受一个方向力的话,应该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发动机与飞轮外壳连接处?

飞轮端的是四个对称的孔,这是连接风扇的那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况比较复杂。

您说的是工作状况吗,工作的时候上下震动比较多吧,但在行驶的时候,前后左右会有颠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震垫只承受一个方向力的话,应该无所谓。

主要是说,那三个螺栓的固定,减震垫受力没事,但减震垫的位置涉及到螺栓位置后,会不会影响螺栓受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说,那三个螺栓的固定,减震垫受力没事,但减震垫的位置涉及到螺栓位置后,会不会影响螺栓受力。

肯定会影响螺栓受力,比如剪切力、拉力,板子比较薄的话还有弯矩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会影响螺栓受力,比如剪切力、拉力,板子比较薄的话还有弯矩等。

减震垫的中心位置应该在哪?中间还是偏心?

网友D:
关于螺栓的布置:
1.连接结合面几何形状设计成轴对称。使对称中心与结合面型心重合最好。
2.螺栓布置应尽量使各螺栓受理合理。

根据你螺栓受力情况看,拉力?剪力?合力? 你这三个螺栓不对称,计算下具体受力,哪种布置可以使受力最大螺栓受力最小最好。

网友:
工况复杂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螺栓的布置:
1.连接结合面几何形状设计成轴对称。使对称中心与结合面型心重合最好。
2.螺栓布置应尽 ...

这个是因为发动机本身上面的螺栓孔就不对称,还是算下比较好,就是震动的问题有点麻烦。

网友(2015-01-25):
1. 绿线左移适当距离(可粗略计算)以使螺栓载荷往“均布”看齐(受拉和受剪均能达到效果)。
2. 两板之间应加焊加强筋(与绿线重合),以减轻两板之间焊缝背部所受拉应力。
3. 如果能将上板左右两侧折边,可无视“2”。
4. 我也见过大量发动机支架了,你这样的3孔的,还真没遇见过,小功率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