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求助:这个是情况需要我重装 么? 如果重装, 怎么完全卸载?

楼主(2014-07-27):
这个是情况需要我重装 么? 如果重装, 怎么完全卸载?

楼主:
好的  谢谢 各位了 我  每个 试试看

网友:
前两天我的UG也出现这情况。重新装一下许可证

网友:
http://www.ugsnx.com/thread-1173-1-1.html

网友:
把许可证重新装一下

网友:
破解文件重新覆盖下 启动下服务器就好拉

楼主:
已经可以用了   电脑重启下   就好了    害我弄了 老半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可以用了   电脑重启下   就好了    害我弄了 老半天

nx85要求安装完要重启

网友(2014-10-24):
许可证重新启动下就行,我每次都这样,哪位高人有彻底的解决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