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ion分析结果时轨迹乱了,结构也乱了!请教

楼主(2014-07-27):
想做一下连杆结构运动的轨迹,结果成这样了?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

楼主:
几个连杆都约束过了。还有哪里没有做呢?

网友:
有欠定义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抛掉的零件,运动副没有定义吧

谢谢,有一个零件被压缩,却没有删掉,删掉后OK了!

网友:
运动副没定义好。你可以看看龙镇工作室出的proe运动仿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有一个零件被压缩,却没有删掉,删掉后OK了!

solidworks motion这一块好使吗?

网友:
应该是约束没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