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PT铣丝程序

楼主(2014-07-27):
VC1=11.08
VC2=2.209
VC3=2.209
VC4=-10*VC3
VC5=1/32
VC6=2
VC7=VC2-VC4
VC8=-1*VC7*360/VC3
VC9=VC3*VC6/360
VC10=VC9*VC5
VC30=0
VC21=0
VC11=VC1+VC30
VC12=0
VC25=0
VC26=0
G15H1
S900M3
G01G90Z50F3000
X0Y0
MODIN O51
X0Y0
MODOUT
M30O51
G1 G90 X=VC30 Y=VC21 F3000
Z50
Z=VC2
G01 X=VC11 F1000
N1
VC12=VC12-VC6
VC1=VC1-VC10
VC25=VC30+[VC1*COS[VC12]]
VC26=VC21+[VC1*SIN[VC12]]
VC2=VC2-VC9
G01 X=VC25 Y=VC26 Z=VC2 F500
IF[VC12 EQ VC8]GOTO N2
GOTO N1
N2
G01 X=VC30 Y=VC21 F1000
G1 G90 Z100 F3000
RTS

网友:
没必要这么复杂吧,直接用G2或G3都可以的。

网友A:
没必要这么复杂吧,直接用G2或G3都可以的。
铣刀是带锥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这么复杂吧,直接用G2或G3都可以的。
铣刀是带锥度的

这是用普通单齿60度铣丝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这么复杂吧,直接用G2或G3都可以的。
铣刀是带锥度的

谁说带锥度的不能用G2,G3啊。

网友:
是可以的,我是说有哪种锥度的螺纹铣刀,铣一圈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