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平圆管管段的焊接

楼主(2014-07-27):
公司有这种产品,中间白色的是空心钢球(外径76),篮管竖直(直径48),棕色管水平(直径42.3),棕色管贯穿钢球并需要在管和钢球接触的部位焊接。各管的水平竖直位置不能改变。现在是人工分3-4段焊接,效率低焊接质量差。有没有一种这样焊接设备,可以旋转一周一次性焊完。希望有见到过或者会做这种设备的大侠指教一下。

网友:
找做焊接非标的嘛

网友(点评):
不知道大侠有没有认识的朋友啊。

网友(点评):
真想做专机?只要有钱赚,多的是做焊接专机的,

网友(点评):
其实俺想说,有没有见过或者懂这个设备的指教俺一下。找焊接非标估计是一笔不少的费用吧??

网友:
换四通不行吗  车螺纹  拧上就行了  搞那么麻烦干嘛

网友(点评):
产品本身决定了必须用焊接,竖管上下还有东西,只是没有画出来。

网友:
螺纹圈数太少了,不稳定

网友:
借光。找个技术、经验丰富的焊接师傅,懂预算,组建焊接班组。有意联系:13511321229,qq:24760434

网友: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空心钢球的材料和钢管不一样,碳含量高,导致焊接性差。
干脆去掉钢球,管和管直接焊。做夹具,定位准确。钢管与钢管连接的相贯线要割好不容易。如果是管子比较小,横管头部直接砸扁。然后和立管焊接。
或者节点改用钢板。钢管开缝与钢板焊接在一起,这样最牢固。

网友(点评):
额....前提是必须这样焊。我认为焊接成形不好是因为焊枪移动后原来焊缝的位置改变,如果再用上一刻的焊接参数就不适合现在的焊接位置了。也就是说焊接很小的距离上既包含平焊又有竖焊还有仰焊。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哦,有没有用到焊接面罩呢?推荐瑞士optrel

网友:
即如楼主所说,是因为焊接时有平焊和立焊交替。那么能不能用个夹具转换成平焊呢?比如接头中法线朝上的那个平面。
地球人都知道,平焊的质量最好。
手工焊,还是自动焊?我觉得这个情况,将工件摆正换成平焊,手工电弧焊焊一圈,还是没问题的。有可能焊接技术不过关。
在平板上焊个立管,是电焊工必备考试项目,这个都焊的最好了。你这个应该差不多吧。我干过,练了一上午,就焊的很好了。

网友(点评):
工件真心的不好移动啊,长的有十几米,稍微小点的也有五六米。

网友A:
焊一个还可以。如果一批还是外发吧

网友(点评):
找外协第一他们也没有好技术和好方法,二是万一出现问题了太麻烦了,而且如果质量很烂也不能告诉客户这是外协干的,不代表我们家的真实水平。只能打碎牙往肚子里咽了,以前吃过亏。

网友(点评):
给外协做,肯定要进行验收啊! 肯定得验收过关才能交货啊!

网友:
没有什么好法,人工焊吧,你那才多少,网架上多的很了,都是人工一个一个焊的。

网友(点评):
这个其实也不少,我们一个小厂其中的这个产品每年出口30个普柜吧。要是焊接质量,效率上去了,成本下来了,价格订单好说。

网友(点评):
现在没什么好办法那正好想一个焊接的好办法啊。

网友:
我们厂里的网架结构的堆棚都是螺纹连接,不是焊接的。
这个设计从一开始就没有考虑加工的可能性,到这个时候没辙了却抱怨加工质量不行。
这不行那不行,神仙也救不了。

不知道道长有没有好的办法,道长给评评我说的对不对。@鬼魅道长

网友:
要满足你要求自己动手做个工装,气割圆不都是工装;

网友:
自己动手做个半自动焊机,用气保焊:棕管立起来让它回转,配三个焊咀。

网友(点评):
棕管是立不起来的。

网友:
用专用设备,用氧化碳汔体保护焊很好

网友:
手工焊吧,外包也可以。

网友:
可以考虑上机器人

网友B:
可以采用机器人自动焊接。

网友(点评):
现在也是在往机器人的思路考虑,想自己做一个。所以来论坛看看能不能受到点启发。

网友(点评):
不知道大侠对焊接机器人了解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一个还可以。如果一批还是外发吧

方法还是有的,资金问题

网友:
没有好方法啊,

网友:
如果真的只能人工的话,就用二氧化碳焊吧! 焊接速度快,效果好!无焊渣.....我现在大部分都换这个焊了.....会焊的工人,无论立焊什么的,效果都很好!   相对于用焊条的,快很多!而且不会有夹渣的不良品出现.

网友(点评):
现在一直在使用二保焊,“无论立焊什么的,效果都很好”仅限于技能比较高的工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采用机器人自动焊接。

不知你的产品尺寸及结构,简单的可以用专机,省成本,复杂的就需要机器人了。

网友:
管件直接焊接,做冲模冲裁横管焊接处过渡圆弧,或者在管件端头焊接带弧度的法兰钻孔用螺栓连接

网友:
自已做一夹具,固定在旋转平台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