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翅片管弯管方法,土豪养鱼,苦了做设备的

楼主(2014-07-27):
最近朋友让做一套鱼缸换热设备,要求翅片管但是拐弯处不能有焊口,土豪养鱼,原因就不解释了。。。
管子要求20的,壁厚在2-3之间,翅片高8mm,不锈钢管,或者普通无缝管。

如图,大概是要求这样的效果

什么样的弯管机可以弯啊,我现在是灌了沙子烧红之后弯,效果一般。。。

网友:
用螺纹铜管,和家用空调一样的不行吗,或者铝管。如果弯钢管至少的加芯棒吧

网友:
晕,直接买波纹管,内壁光滑的。
专来做这些东东的

楼主:
这个是要连续握弯的,大概400就要弯一下,芯棒起不到什么作用啊

网友:
普通弯管机,不行的,你看看老外的3D弯管机,应该可以

网友:
用土豪办法。
3D打印看行不行。

网友:
去学习一下做加热管的,或者直接找他们做.

网友:
是啊,可以用加热管

网友:
告诉热加工,再去弯

网友:
找个椅子厂,或者自行车厂,有那种大口径钢管折弯机的,这个就是靠设备。

网友:
买现成的吧。这个折弯半径是有要求的。

网友:
要功率多少的,外形尺寸给个详细的,,我可以给你问问询问下,顺便让供应商给你做一个,我这里还有两个1kw  的

网友A:
鱼缸换热也不能把这东东放鱼缸里啊,这是想接空调压缩机的节奏吗?
这东西放鱼缸里占空间,对鱼的生活有害,卡住了就麻烦了。
应该将水外循环,接个板式换热器,水泵外循环。

网友(点评):
果然是土豪的办法。

网友(点评):
果然是土豪的办法。

网友:
到修空调的市场找个合适的就行了

网友:
数量多少,要是很少量的话拿焊接玩头直接拼

网友:
直接买波纹管

网友:
这就换热器,换热器加工长就行,好像DN20的管很好做弯曲处理,局部加热,用液压弯管机

网友:
再好的不锈钢长时间放在鱼缸里,也看不到它的光泽。

呵呵,可以考虑上面的兄弟们说的螺纹铜管,想漂亮就加注装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鱼缸换热也不能把这东东放鱼缸里啊,这是想接空调压缩机的节奏吗?
这东西放鱼缸里占空间,对鱼的生活有害 ...

这个就是外循环的

南方水温有时候会高过34°,龙鱼那些受不了了,以前是外循环加风扇,现在改成这个就不打算用风扇了。。

网友:
弯头焊接行不?

网友:
只是一套设备还是焊接方便些。氩弧焊接再打磨一下,看不出来接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