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CNC钣金制作老手,焊接和后期组装太慢啦

楼主(2014-07-27):
我这边工厂是嘉兴的,有激光,有折弯,有喷塑
起初定位是专做CNC外壳,但是效率好低,做不出活来
主要是焊接跟后期组装头疼
焊接慢是一方面,另外在焊接加强筋的时候老是容易变形
组装的话,有没有什么好招能加快点速度
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求教各位大侠

网友:
不重要 结构   该铆接吧!    还有结构改改

网友:
搞机械手焊接啊

网友(点评):
现阶段机械手焊接的局限性很多。 在大批量的单一工作中,质量上有明显优势。

网友A:
做产品,卖的是附加值。劳动力属于附加值。焊接,是带技术性的劳动力。
能组织精良的焊接队伍,现阶段对小老板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看一下同行做这个产品,采用什么工艺。
只有在同种工艺下做得更高效优良,才可以最终在竞争中胜出。
靠改善工艺的形式,反而很容易被模仿,又回到同质竞争状态,换个新鲜而已。
除非。。。。。。

网友:
机械手焊接

网友:
嘉兴?承卯出来的吗?估计是引兴系的!

楼主:
不是哪里出来的,都是自己组的人马
机械手基本不会考虑,品种多,量也不够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产品,卖的是附加值。劳动力属于附加值。焊接,是带技术性的劳动力。
能组织精良的焊接队伍,现阶段对小 ...

目前都是给老客户配套,暂时没什么很大的竞争
发这帖主要是想求些效率,质量的新方法
你的说法很对路,但是针对一些本身就是大路货的产品
类似服装厂,我自己有服装厂,所以确实有这问题

网友(点评):
没人量的产品, 很难提高效率! 只能改进工艺了! 我们这边做门的是用二氧化碳保护焊,这个就快很多....你可以试试? 焊了变形是焊工焊的时间长,导致热反应区大,受热彭胀!!!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都是给老客户配套,暂时没什么很大的竞争
发这帖主要是想求些效率,质量的新方法
你的说法很对路, ...

你发几个典型产品的照片上来,
帮你具体看看。
笼统地谈论意义不是很大。

网友:
我以前也是做钣金的

网友:
效率其实主要是设计影响。选用容易焊接和安装的结构可以直接提高效率。比如设计位置卡扣,定位卡之类,让焊接的时候直接卡上焊接,不量尺寸就可以保证位置,安装选用自锁自功螺丝,减少铆接螺帽的工序,但所有的这些会会大大增加设计工作量,还要你的落料工序使用激光和数控冲。

网友:
如果方便的话,请将磁盘组装图纸发到我的邮箱:360740968@qq.com,我先看一下图再说,就你所提的焊接与组装可以用设备开解决工效问题。我公司在无锡做非标设备的。谢谢!

楼主:
看下产品

齿轮机

TM-750

网友(2014-09-16):
焊变形基本就是焊工技术问题,主要是的时间长了,
加强筋建议用点焊碰焊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