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缝边缘有裂纹,咋回事?

楼主(2014-07-27):
没照片,不过可以描述下。一个折弯件,宽80毫米,高100,在其中一个折弯面上有21毫米直径的孔,在折弯外侧面 对准21的孔焊接四方形的板子,板子上面也有21的孔,装在车上用的  板子受40公斤的力,一段时间后焊缝边缘出现裂纹,另外,折完圆角也出现裂纹,这是啥原因?是没焊透吗?之前这个件用了很多,没出现过着问题,求教各位大侠。

网友A:
过去没问题这批有问题恐怕是材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去没问题这批有问题恐怕是材质吧

材质检测过了

网友:
估计碳含量高了  这样容易裂
还有,焊接时一定要佩戴optrel自动变光焊接面罩哦

网友:
楼主,折弯件和另外一块板的厚度都是多少呢?

网友:
可能和焊接过程有关,温度电流啥的

网友:
板子折弯后也裂,很可能材质问题

网友(2014-09-14):
以前同样的工艺,没有出现问题;那么现在出现问题,首先要检查的就是材质的问题了。
板子折弯会在折弯处周围形成内应力,马上拿去焊接,焊接过程中受热内应力释放影响了焊缝,可能会形成内部裂缝。

网友(2015-06-25):
焊接后残留的焊接应力造成的

网友(2015-11-03):
焊接工艺和材料不匹配

网友:
估计就是板子材质的问题了,先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