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烫印过程中出现缺边现象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4-07-28):
前段时间都没什么大问题,但是近期几版烫印都出现了缺边现象,想问问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状况,出现如此情况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
烫印时图文残缺的故障主要是烫金纸输送速度、印版等原因造成的。
例如,印版损坏或变形,这是造成图文印迹残缺不全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如发现印版损坏,应立即修复或更换印版。印版变形使印版承受不了所施加的烫印压力,应更换印版并调整压力。
如果烫金纸裁切和输送偏差,烫金纸横向裁切时留边太小或裁切歪斜放卷输送时发生偏离,就会使烫金纸与印版图文不吻合,部分图文露边而造成残缺不全。为防止出现这样的问题,应在裁切烫金纸时,使其整齐平整,适当增加留边尺寸。
烫金纸输送速度与紧度不当也会产生这种故障。烫金纸接料装置发生松动移位,或卷芯与放卷轴之间松动,放卷速度发生变化,烫金纸松紧程度发生变化,使图文位置发生偏离,造成图文残缺。这时要调整收卷和放卷位置,烫金纸过于张紧,则应适当调整压卷滚筒压力和收卷滚筒拉力,保证有合适的速度利紧度。
烫印材料与被烫印物不适或印刷时喷粉过多也会出现这种故障,则应注意调整。
此外,印版部分在底板的位置发生移动、掉落,压印机构的衬垫移位等,使正常的烫印压力发生变化,不均匀,就会造成图文印迹残缺不全,如压力过轻,可加大压力。
因此,在烫金纸烫印过程中,应经常检验烫印质量,发现质量问题立即进行分析,并检查印版和衬垫物。发现印版移动或衬垫物移位,及时调整,把印版和衬垫物放回原位固定

网友A:
图文边缘不整齐的主要表现为烫印时,图文边缘发生毛边现象,影响印刷质量。
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印版压力不匀,主要是装版时版面不平整,引起版面各处的压力大小不均匀,有的压力太大,有的偏小,从而使图文受力不均,则烫印烫金纸表面不光洁,各部分与承印物粘合力不一样,造成印迹不齐整。
因此烫金版必须垫平垫实,保证烫印压力均匀,才能保证图文清晰。
此外,如果烫印时印版压力过大,也能造成图文印迹不齐整。烫印过程中,这时就要调整烫印压力至合适程度。要保证压印机的垫贴应按图案的面积精确贴合,不移位、不错动。这样,才能保证烫印时图文与垫贴层相吻合,避免图文四周发毛。
还有,同一块版烫印后压力不匀。这是因为图文面积大小悬殊,应将大面积图文压力加大,可用垫纸方法校正、调整大小面积的压力,使其相等。
最后,如果烫印时温度过高也会造成图文印迹不齐整。因此,要按烫金纸的特性,合理控制印版的烫印温度,才能保证图文四边光洁、平整、不发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文边缘不整齐的主要表现为烫印时,图文边缘发生毛边现象,影响印刷质量。
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印 ...

学习了,我也经常发现有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