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轴的设计

楼主(2014-07-28):
       如下,有一根轴需要倾斜用45度支撑另一个零件,在轴上加了一个直径较大的端面,端面上打孔拧螺丝,这个端面和轴采用焊接的方式还是用车床直接出出来比较好?谢谢!

网友:
连接法兰

网友(点评):
此方式较好!

网友:
分开加工,然后焊接在一起,这样能省料

网友A:
端面直径和轴的直径相差很大呀,车床直接车的话,这个不容易做,有难度。

网友B:
焊接可以的。键连接也是可以的。有空间的话法兰连接也是可以的。
做一体的很不方便不经济的。

网友C:
连接法兰,或者焊接。但不能做一个整体,因为棒料的轴心通常质量不好,应该使用外面的部分,不能车削太多的。这个设计禁忌里面有要求的

网友(点评):
大侠,看这尺寸可供法兰连接的空间不大,是不是焊接好一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端面直径和轴的直径相差很大呀,车床直接车的话,这个不容易做,有难度。

也很浪费原料啊,得用多大圆钢···

网友:
直接将轴的一端开个键槽,把大端面的工件开孔往轴上套,然后烧焊比较好。

网友:
不知道你的同轴度要求高吗?焊接的话,同轴度保证不了吧,参考楼上几位大侠的吧,车出来肯定是最不可取的。

网友(点评):
焊后再加工一道工序呗。

网友:
焊接首选,不考虑成本和工艺情况下,你就整体加工吧

网友D:
焊接完 可以再车一下

网友:
如果能保证焊接质量,尽量焊接。
结构设计好,焊好后再加工一次。

如果材料好车,直接车成型,效果当然最好。注意留R。

我碰到过多次,确实比较让人头疼。

网友:
把轴和盘调质后再粗车好,留余量,孔与轴紧配合,盘内孔外端倒角,将盘烧红打进,在倒角处点焊。再整体一起在车床上精加工。

网友:
焊上轮毂再车,,,,造粒机就是这样子。

网友E:
你这个一体加工肯定不划算,会被老板笑话的。焊接然后加工最好了,记得圆盘内孔打一个大大的坡口,以方便焊接。焊后加工也不能车到焊缝。
除了楼上大侠们说的,其实还有很多的连接方式。也不知道你的轴具体有多大,如果要求特别高,应采用过盈连接,或者型面联接。如果力量不大,胶接也可以啊,等等等等。这个和齿轮在轴上连接的方式差不多。圆盘大大的就像个齿轮。

网友F:
第一种方案经济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可以的。键连接也是可以的。有空间的话法兰连接也是可以的。
做一体的很不方便不经济的。

嗯,采用了焊接后车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种方案经济一点。

焊接的会便宜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一体加工肯定不划算,会被老板笑话的。焊接然后加工最好了,记得圆盘内孔打一个大大的坡口,以方便 ...

嗯,现在采用焊接后车的方式,这个圆盘要有部分承重,所有选择和轴焊接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接完 可以再车一下

嗯,现在采用的这种方式,谢谢

网友:
这个直接车成本也太高了

网友:
要学会分析处理(如是钢件)
1.尺寸不大,就做一两个,直接下料加工成
2.尺寸大,批量生产,盘轴连接要求高,模锻后加工成
3.盘轴连接要求不高 ,分头加工焊接后再加工成

以后要把材料,尺寸,精度,批量等说明最好

网友(点评):
说的很好,好多人问问题的都没有提清楚,不同的要求适合不同的方法加工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连接法兰,或者焊接。但不能做一个整体,因为棒料的轴心通常质量不好,应该使用外面的部分,不能车削太多的 ...

果然是大侠,我给您点个赞

网友:
引用 网友G:
果然是大侠,我给您点个赞

我也是前段时间读机械设计禁忌手册学的,以前只知道不能这样,具体原因不清楚

网友:
一体车成肯定不可取,焊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