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持续施加推力的结构,力上限值为65N

楼主(2014-07-28):
求持续施加推力的结构装置,保持最大力为65N.请各位高手们多多指教。

网友:
螺母和螺杆就可以,
加上支架、轴承和扳手。

网友A:
能更详细点的说明一下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更详细点的说明一下要求吗?

就是需要一个装置结构,能够提供持续性增大的推力,能够保证对大推力为65N就可以,需要用来检测,所以需要用自动结构。

网友(点评):
螺杆,弹簧,电磁铁,等。都可以。

网友B:
弹簧不就是这种吗?而且是线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簧不就是这种吗?而且是线性的

弹簧是这样的,但是怎么样检测出弹簧的力变化值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弹簧是这样的,但是怎么样检测出弹簧的力变化值呢

标准圆柱螺旋弹簧的K值是线性的,就是虎克定律。
所以可以通过检测长度的变化来变相的反应力的变化。像什么弹簧秤啦都是这样的。

自动机构的话,可以用电阻应变片输出电信号。各种数显的秤重装置都是这个原理。
通过别的成熟的机构举一反三,相信你能解决的。
检测位移的有光栅尺、激光测距仪等,数显的游标卡尺一直没弄懂是什么结构。

65N这个力比较小,杠杆机构如何?就是跟老式的一根杆的秤的原理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圆柱螺旋弹簧的K值是线性的,就是虎克定律。
所以可以通过检测长度的变化来变相的反应力的变化。像什 ...

我初步打算用带减速机的伺服电机配螺杆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初步打算用带减速机的伺服电机配螺杆输出。

可以加上力传感器作为反馈,根据传感器中数值控制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