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公制图纸转换……

楼主(2014-07-28):
各路大侠:英制图纸转换成公制图纸后的公制尺寸小数点该如何取舍呢?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大侠指点一二。

楼主:
老美原图……

网友:
一样的按照四舍五入原则,根据图纸的精度要求进行取舍。

网友:
如果是整机,还要参考咱们的GB要求。

俺们当年对付汉斯猫的图纸就是这样干的。

网友:
单单零件的话末尾三位小时后四舍五入,但是对于一套组装的产品的画,那就要根据实际的配合去衡量公差尺寸了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指点……

楼主:
已经出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