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什么价格? 45钢做的 , 每次订20个左右

楼主(2014-07-28):
45钢做的 , 每次订20个左右, 图上小孔直径为3mm,共9个孔均布在圆周上。
各位觉得什么价格合适(运费不计,款月结)

网友:
240-300元之间吧。

网友(点评):
基本没什么要求的一个简单零件这个价··真的有点贵吧

网友(点评):
你这东西量也不大,一次才20件,价格也得看在什么地方,我们这得要280左右

网友(点评):
我台州这边的,我们这现在代加工难做啊,普通车床统一50元一小时,量大小不论,最多给你加点准备时间

网友A:
甩油盘,是吗?90°那个角r为0吗?

网友B:
这零件也是高手设计的,尺寸都带小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零件也是高手设计的,尺寸都带小数

一般有2类 这样的  1.尺寸链 算出来的   2     外国的图纸测绘的。 3  果断意向天开

网友(点评):
我所有图纸都是真实的需求, 不要异想天开

网友(点评):
一个内90°槽,一个90°角,有公差要求,无圆角标注。楼主需要给一个检验标准,不然有得扯皮。

网友(点评):
原图纸上有公差要求, 中等精度公差, 只是原图纸不便放到这里

网友(点评):
害怕老人家是对的。特别外圆,如果要求尖点,将来外圆公差测量有的扯。 内拐,没有退刀避空结构又不说允许多大R的话,还是扯。 忙着报啥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甩油盘,是吗?90°那个角r为0吗?

这个产品难度不在那个90度那里。在分布的几个小孔那。我觉得吧,黄牌料115直径长45.材料不是很贵。算上加工还是得300左右一个。

网友(点评):
是呀,小孔要点时间。

网友(点评):
量大的话是不是可以做一个相同锥度的套,套上先打好均布孔来定位

网友(点评):
我认为20件不需要去做什么套,这9个孔其实很简单,在车112.9外径的时候直接长度车到23的长度,上分度盘把9个孔全部加工出来再加工锥度,不知道明不明白我的意思?

网友:
的确,9个均布的小孔,是加工的难点。为什么孔端面居然设计成斜面?孔在厚度方向上怎么定位?在圆周方向怎么保证均布?

网友(点评):
这个3MM小孔,一定是选择原材料剥了外圆就钻,车了斜面后,难度加大了,均布9个孔这个问题,在有些设备上,不是难题非常好解决。难度在于,这个小孔现在是没标深度。目测35.0以上那么深才可以钻穿。

网友:
楼主哪里?我河北青县的给你做13513034938     0317-4263785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有2类 这样的  1.尺寸链 算出来的   2     外国的图纸测绘的。 3  果断意向天开

尺寸链 算出来的有可能;外国图纸测绘的也要圆整啊,这是基本的设计理念;个人感觉,异想天开的成分很大

网友:
确定没有同心度要求么,没见个形位公差啊,感觉那个3毫米的孔是不是应该先先打孔再加工斜面呢,还有 那个3毫米的孔距离14.5要求有多好呢?  2:3百一个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网友:
我奇怪的是款月结,有人愿意吗?

网友(点评):
也许人家是长期合作的客户

网友:
如果只根据楼主图纸所提供的信息,只有3个地方要求公差,一个粗糙度公差,无同轴度要求,未标公差按GB/T1800.2-2009-H做的话,用直径115mm圆棒长1000mm,直接上数车,钻孔-粗车-精车 ,调试好后一个15分钟不到,然后中心定位在分度盘上加工中心钻3mm小孔,先用2mm合金铣刀钻深5mm,再用3mm长钻,5分钟一个孔,这是常用的普通数车和加工中心加普通刀具就能完成的,数车我们这是50元/小时,加工中心60元/小时,纯加工费也就是15/60X50+(5X9/60)X60=57.5元,然后加管理费,我们是10%,开票费算17%,外加俩个小时准备工作,准备工作40元/小时  全加一起也就是40X2+57.5X20=1230X1.27=1562.1元

网友(点评):
这是我们这用普通加工方法的算法,成本低,工艺简单

网友(点评):
你确定通孔直径在116以上的数车的加工费也是50元/小时?还是小批量

网友(点评):
悄悄地打听一下大侠,准备用什么车床,准备装几把刀,切断刀用那家的?

网友(点评):
这位我觉得是正解

网友(点评):
这才是解决之道!

网友(点评):
点错了,还不能删,郁闷!

网友(点评):
非常想了解一下楼主所说的卡盘通孔直径115以上的车床

网友(点评):
确实忽略了这点,普遍使用的数车没有这么大通孔,那就切断直接装卡盘上,多不了几秒钟。GCK6150普通数车国产,其实就是普车改装成数车,我们公司的三台数车就是普车自己改造的,孔径140,都十几年了,只能装4把刀,

网友(点评):
小批量,利润低的情况下,我只考虑现有刀具怎么加工才能成本最低,就算直径120要切断,切断槽我干嘛一定要控制宽度啊,就为了节省这么点材料费,然后费劲心思,还要去买高价刀,我可以切10mm宽啊,也可以30,

网友:
300以内都不算贵

网友:
在数车和加工中心上加工肯定没问题,且加工费便宜,但关键是量太小,在数车就有点上划不来,你一个月能有多少量?

楼主:
tongchangjx  同学关于加工小孔的方法比较接近正确方法了,比较佩服

网友D:
如果不用加工中心的话可以先将外圆粗车在小孔部位多留余量保证小孔部位外圆是圆柱面,分度头装夹钻孔,钻玩孔精车外圆

网友(点评):
这才是解决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不用加工中心的话可以先将外圆粗车在小孔部位多留余量保证小孔部位外圆是圆柱面,分度头装夹钻孔,钻玩 ...

你这种做法切合实际

网友:
这上面联系太慢,QQ交流吧2389144565

网友:
引用 楼主:
tongchangjx  同学关于加工小孔的方法比较接近正确方法了,比较佩服

楼主,有人接盘没?车铣中心可以帮忙,不过需要改变付款方式

楼主:
最终mark 一下, 100元/个,含17票, 成交

网友:
这个可以先做一下样品试试看,价格做后再确定,QQ:23891445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