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心距检具怎么设计

楼主(2014-07-28):
现在有一个φ15(+0.027,-0.01)和φ24(+0.03,+0.01)的两孔,且两空相互垂直,孔心距要求33(+0.05,0)。可以设计检具不?目前我的思路是在φ24孔中插入一根插销,再在φ15孔中插入插销,且此插销有止规和通规(φ15孔中的芯棒在孔中旋转180°,一端是过端,一端是止端)。插销的尺寸我是按光滑极限量规的尺寸设计的。

网友:
好歹上个图呗

网友A:
这估计还要看看垂直度吧,若不垂直,这中心距就不好玩了,上图吧

网友:
要上图才好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估计还要看看垂直度吧,若不垂直,这中心距就不好玩了,上图吧

是垂直的哈。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垂直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估计还要看看垂直度吧,若不垂直,这中心距就不好玩了,上图吧

网友:
图纸上没表达清楚啊

网友:
没图我不敢下结论,不过,肯定有办法测量的。比如,组合量块。

网友:
刚好做过一个类似的垂直孔距检具,定位一个孔心,另一个孔按位置度要求计算出插销直径就好了

网友(2018-07-17):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