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T螺纹加工求助

楼主(2014-07-28):
各位大哥大姐,你们加工NPT内螺纹怎么加工的,谁有其洗加工程序。因为有此螺纹结构的产品较多,螺纹规格也不一样,希望能有直接使用的程序,谢谢大家!

网友A:
可数控车,
用丝攻也可加工
数铣由于是含锥,若按真正的轨迹加工,需要计算点。不是非常方便,若真要用数铣,可用宏程序搞定。若是普通螺纹,直接一个循环搞定

网友B:
G2,G3指令完全能应付

网友(点评):
恐怕理论上就完全达不到,但可以用,效果不好

网友(点评):
系统里面有个参数,改过后就能加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G2,G3指令完全能应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是做医疗器械的,医疗器械钢板上的螺纹就是锥度螺纹,这个你不用怀疑,不然我们可以打个赌

网友:
有些加工中心支持G2,G3三轴联动铣螺纹,铣NPT最好是锥度的螺纹刀,我们平常经常做一些大的螺纹,小的都是攻牙

楼主:
各位大哥,采用铣怎么铣,直接铣为不代锥度的,还是锥度的,锥度的怎么编程。加工好装上不能漏油,我们没有螺纹铣刀,只有借用车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数控车,
用丝攻也可加工
数铣由于是含锥,若按真正的轨迹加工,需要计算点。不是非常方便,若真要用数 ...

怎么编呀,宏程序。只能铣,且没有刀具借用车床刀具

网友:
能车的话尽量车,很简单的。用60度的螺纹刀片,编个锥螺纹程序就行了。
没法车的话就打孔攻牙(可能比较费力),想省力的话买npt的螺纹铣刀片(淘宝有卖),编个铣螺纹程序,效率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