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行程气缸问题,求解啊大侠

楼主(2014-07-28):
请问下大侠谁用过这个气缸,能否B个A同时进气工作呢?

网友A:
没看明白,感觉图表示有些矛盾;是否只有唯一的伸出杆,如果是的话,那这双气缸就是两个缸就是矛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感觉图表示有些矛盾;是否只有唯一的伸出杆,如果是的话,那这双气缸就是两个缸就是矛盾的

这一个气缸,分开2个活塞

网友B:
B口和A口同时进气,就相当于两个气缸互相顶着!一般假设气压 流量都是一样的,缸径也是一样的。那么基本上可以假设为不动作。
如果气缸推杆本来是推出的,同时通气,可能会往里面缩进一段距离然后就完全不动了。
以上是假设,没具体像楼主那样做过。

网友(点评):
大侠貌似不太对吧,如果AB口同时通气,假设流量压力一致,但是AB口所连接的活塞受力面积不一样(有杆端无杆端)导致气压作用力不同,所以,活塞杆会向左移动(出杆)。

网友C:
这种气缸很少用,寿命不好。
济南华能几乎没有做过这样的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气缸很少用,寿命不好。
济南华能几乎没有做过这样的气缸。

我选SM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B口和A口同时进气,就相当于两个气缸互相顶着!一般假设气压 流量都是一样的,缸径也是一样的。那么基本上可 ...

B和A一起进气,C就是排气。想要的就是这个距离。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B和A一起进气,C就是排气。想要的就是这个距离。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如你所附的图,是不会动的,A B同时通气

网友D:
A、B同时通压缩空气、C通大气,如果A、B气缸缸径相同,活塞杆一定会伸出。
行程为A气缸行程,出力为B气缸活塞杆截面积与压缩空气压强的乘积。

网友E:
用两个气缸尾部相接,就能变成双行程气缸了

网友:
实际就是多个A,变换位置便是双行程,左位力量叠加。

网友:
A.B同时进气,是为A行程,力量较弱。F=活塞杆面积*气压,没看见前面害怕前辈已写了。

网友F:
见过A通气,然后是C通气,回程就是B通气,气缸回到原位A和C,像LZ所说的还没见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B:
B口和A口同时进气,就相当于两个气缸互相顶着!一般假设气压 流量都是一样的,缸径也是一样的。那么基本上可 ...

大侠貌似不太对吧,如果AB口同时通气,假设流量压力一致,但是AB口所连接的活塞受力面积不一样(有杆端无杆端)导致气压作用力不同,所以,活塞杆会向左移动(出杆)。

网友H:
可以同时进气工作,不过这样意义何在?

楼主说明下

网友I:
第一次登陆此论坛,此题还是有点技术含量的,根据气动原理,我刚画了示意图,供高手们讨论,现在有在使用这种气缸的。

补充内容 (2014-7-30 09:37):
说明
前三种是最终位置图,
第四图显示增力范围在行程2,活塞杆停在行程1为最终位置
活塞杆在运动中的方向可由电磁阀控制气路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侠貌似不太对吧,如果AB口同时通气,假设流量压力一致,但是AB口所连接的活塞受力面积不一样(有杆端无 ...

你看完整回复楼主的话吗?
如果气缸推杆本来是推出的,同时通气,可能会往里面缩进一段距离然后就完全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你所附的图,是不会动的,A B同时通气

2个活塞距离不一样,A为短,B为长

楼主:
引用 网友D:
A、B同时通压缩空气、C通大气,如果A、B气缸缸径相同,活塞杆一定会伸出。
行程为A气缸行程,出力为B气缸活 ...

我的气缸选型是A 为10,B为35。如同大侠所说的。如果我B跟A同时进气加压。C为排放。应该能没问题。而且距离是为 A的长度10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两个气缸尾部相接,就能变成双行程气缸了

如果连接就没用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见过A通气,然后是C通气,回程就是B通气,气缸回到原位A和C,像LZ所说的还没见过。

这肯定大家能看明白,我是想有没有实践过的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同时进气工作,不过这样意义何在?

楼主说明下

当然是想回程要A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I:
第一次登陆此论坛,此题还是有点技术含量的,根据气动原理,我刚画了示意图,供高手们讨论,现在有在使用这 ...

跟我理解差不多,但你第四图错了。假设B,C 同时进气。所得距离就是C到B的长度。没试过 B和A同时进气。而且这类气缸没用过。想尝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果连接就没用处了

双行程范例,两个气缸尾部相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我理解差不多,但你第四图错了。假设B,C 同时进气。所得距离就是C到B的长度。没试过 B和A同时进气。而且 ...

说得很对,请看我图上端补充内容已做说明

补充内容 (2014-7-30 09:37):
说明
前三种是最终位置图,
第四图显示增力范围在行程2,活塞杆停在行程1为最终位置
活塞杆在运动中的方向可由电磁阀控制气路实现

网友J:
这种双行程缸汽车行业用的很多,但是A和B同时进气是不可以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行程范例,两个气缸尾部相接

请问下2个相连的话。那双行程气缸作用是那里啊?双行程气缸里面活塞应该是分开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双行程缸汽车行业用的很多,但是A和B同时进气是不可以工作的

为什么呢"?那C排气。最后得到的不是A行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2个相连的话。那双行程气缸作用是那里啊?双行程气缸里面活塞应该是分开的吧?

双行程气缸自然是可以实现两个行程了,普通气缸只能有一个行程,也就是2个位置,双行程气缸可以有3个位置。

如果尾部相接的两个气缸行程不相等,还可以实现三行程,也就是4个位置。

多行程气缸里的活塞是分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第一次登陆此论坛,此题还是有点技术含量的,根据气动原理,我刚画了示意图,供高手们讨论,现在有在使用这 ...

说的不错,我们厂里就是这种,我们的A,C缸是一样长,所以全行程都是接近2倍的压力

网友(2015-06-25):
引用 楼主:
跟我理解差不多,但你第四图错了。假设B,C 同时进气。所得距离就是C到B的长度。没试过 B和A同时进气。而且 ...

为什么要B、C同时进气呢,要得到C-B的行程,直接C进气不就可以了?

网友:
这气缸是不是也可以分两步缩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