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铸铁切削液,求教

楼主(2014-07-28):
公司里车削、铣削铸铁件从未用过切削液,因考虑粉尘污染,且之前的吸尘过滤作用不大,想请问各位高手有见过或正在使用铸铁切削液的吗?指点一二。

网友A:
粗车不能用,研床子,铁屑和泥了,精车可以,考虑防锈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粗车不能用,研床子,铁屑和泥了,精车可以,考虑防锈就可以了

粗车流量大点不行吗?起到清洗的作用

网友(点评):
不行,水都回不到水泵里,被铁屑迷住了

网友(点评):
过滤啊,要是不加切削液,那到的寿命会很低吧?

网友:
要看您对设备的使用寿命 对使用寿命没什么   建议不要使用  会影响机械精度

网友:
铸铁件粗车时都是片状的铁屑,不会有多大污染的吧。精加工的时候还是要的,我们用的是稀释了的防锈剂

网友:
铸铁加工太脏了,工人干一个班鼻子都是黑的,现在一般用吸尘器比较干净好清理,用水溶性切削液要喷射淋浴状冷却,需要全封闭防护机床才行(加工中心)。否则除尘效果不好。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精车铸铁切削液,加一个类似磨床吸铁屑的磁性辊子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