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是什么牌子的?空压机上的电机坏了,想买一个换上

楼主(2014-07-29):
有木有大神知道这个电机是什么牌子的?空压机上的电机坏了,,,想买个一样的换上去,,,,现在YLF系列国产的有只找到有22KW的,,,目前没有找到这个品牌,,,,社区大神多,,,,先在这里谢过了。

楼主:
一楼先占了。。。。

网友A:
拿出去重新绕一下。

网友:
买个二手或者全新的西门子或者ABB电机又不难。到我们二手市场找就可以了,你要我帮你找好了。

网友:
电机线圈重新绕下就行了啊,

网友:
http://www.powertechmg.com.br/pecas.php LZ参考一下吧

网友B:
应该是国外的牌子吧

网友:
绕可以,达不到同类要求

网友C:
这哪是22KW的?是30KW,2级电机    重新绕的话  算一下  80-1K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出去重新绕一下。

这个不太清楚,,,昨天下班前领导给了个铭牌说查查是什么牌子,,具体怎么坏的还真不知道,,,今天早上去看了下,,电机不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哪是22KW的?是30KW,2级电机    重新绕的话  算一下  80-1KW

80-1KW是什么意思?新手,请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国外的牌子吧

看了设备,,,柳州富达的,,,干燥筒什么的上面也都有哪个原装配件的标识。。。都是三条杠加一对啮合齿轮,,,这是柳州富达原装配件的意思?那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就不能通过这个铭牌找到电机的品牌了。。。

网友:
铭牌上的s.f  和 i.s.f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去阿里巴巴上搜下啊 ,其实可以自救的,重新绕下。

网友:
脖子快断了

网友(2015-01-06):
铭牌上的s.f  和 i.s.f 是什么意思啊? 电机轴承

网友(2015-02-07):
不知道啊,我也很想知道

网友(2018-08-14):
建议购买品牌机,杂牌子没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