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Y基准,但是我按DELETE了。 怎么能再显示出来?

楼主(2014-07-29):
我在模型里做的基准面Y。
/ z/ l( J8 M: o然后在工程图里一个视图上,显示了Y基准,但是我按DELETE了。, k3 H' f# l* s2 E
怎么能再显示出来。

网友(2015-04-14):
把基准面打开,如果不显示基准面,应该被删除了,只能重新做。你做基准面是想做辅助视图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