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工艺如何提高定位精度?

楼主(2014-07-29):
焊接工艺如何提高定位精度,焊接后怎么能精确定位让装配时不出现大偏差?

谢谢。

网友:
注意焊接顺序      减少焊接变形

网友:
要拿水和布放在要焊接的部位  那样可能保持一点精度

网友:
其他的比较虚。夹具是实在的。夹具即可以夹,也可以模拟装配要求做检具,甚至同时是矫形工具。

网友:
第一是要有焊接工装,比如焊接的夹具、标注的辅助撑子等

第二留好余量,比如哪些是负工差,差0.5mm、1mm、1.5mm等等

第三注意焊接工艺,比如掌握先纵焊缝后横焊缝

细节很多的,一两句说不清楚,该请人就请人吧

网友:
楼主,楼上大侠总结的很好。主要是减少焊接变形方面考虑,留出工艺余量,焊接顺序的选择,焊接开坡口,还有有些需要配合的焊接工装。

网友:
看样子大家都是比较关注焊接过程中的变形。我感觉焊接之前的辅助定位也很重要,比如说做工装进行凸焊,或者压装之类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焊接?
焊接过程中需要做好焊接防护,身体最重要,所以,看看欧博瑞自动变光焊接面罩吧

楼主:
我不亲自焊,谢谢楼上关心

网友(2014-11-14):
焊接夹具,焊接的顺序,坡口,综合考虑

楼主:
明白,多谢帮忙

网友:
焊接,不知道楼主主要是考虑哪些重要的尺寸,若有要装配精度的孔必须焊后加工;若是要装配的平面,实物要求是20厚的,我们可以弄个22厚的板或更厚,最后上铣床光几刀。整体尺寸的可以添加支撑工装,边做边打垂直度控制变形;预留焊接收缩量等

网友(2016-03-08):
使用焊接夹具,留出反变形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