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轴是什么

楼主(2014-07-29):
今天领导问我我们的设备有哪几台是用电子轴的。我是管理车间设备的,我们做汽车零部件金加工生产,下有加工中心,和车床,但我从来不知道什么电子轴。我想他问的电子轴是不是指电子丝杆。我回答他说我们的DMG和EMAG车床是用电子轴的。不知道我回答对不对。有人知道电子轴是什么吗,是不是指电子丝杆,有哪些设备用电子轴

使用道具

匿名

电子轴是什么,哪些设备用到电子轴

我们厂是加工汽车金属件的。有TH5940加工中心,DMG车床,MAZAK车床和加工中心,台湾友佳加工中心和车床,EMAG车床,不知道哪些设备是用电子轴的,电子轴是不是指电子丝杆。

网友A:
你说的是电主轴吧!

网友:
是不是伺服电机啊

网友:
你说的是电主轴吧,一般普通的双轴伸的砂轮机就是一种电主轴。

网友:
你是搞管理的?或者搞技术的应届生?你说的可能是电主轴,以后慢慢都会知道 的

网友B:
我也觉得应该是电主轴,现在一般机床要么是电主轴,要么是电机加机械轴这两种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应该是电主轴,现在一般机床要么是电主轴,要么是电机加机械轴这两种结构

对了,我这有电主轴的手册,也许你就可以找到你们机床上用的型号。要的话私密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电主轴吧!

是电主轴,我搞错了,见笑了。我是管理的,听着这词描述错了。我想知道是不是一般的车床都是用电主轴的,像DMG,EMAG这类进口设备。还有MAZAK的车床和加工中心是不是电主轴,台湾友佳的是不是

网友:
现在高档的机床都是电主轴,但高档加工中心都是伺服主轴,因为要牵涉到螺纹的加工.

网友:
还是不知道电主轴是什么东西

网友:
德玛吉和埃马克、马扎克基本都用电主轴了,楼主把机床原厂带的资料好好翻翻。

网友:
中高档的中小型数控机床车床,加工中心等都广泛使用电主轴,即电动机的转子可安装机床主轴,性能极佳。

网友:
高数机才用电主轴 电主轴是一体的  底数转是分体的  重切销是齿轮传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