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将焊机与3D打印机结合,直接用焊材打印零件

楼主(2014-07-29):
我的设想是用焊机取代3d打印设备的材料喷头,直接用焊材连续供料,使用很细0.5左右的焊材直接在底板上连续焊接,生成材料比较致密的工件,这样可以直接生产复杂形状零件,应该可以取代部分的铸造生产,尤其是形状复杂的小批量及单件零件,由于焊材的稳定材质可以保证生产出零件的材质,使用合适的保护气体可以保证焊接各层之间不会出现氧化物形成的夹层及夹渣缺陷,经过热处理后可以达到不低于铸件性能的材料

网友:
变形不好控制吧?

网友:
估计不行,要是可以人家都不搞三D打印机啦,直接用焊接机械手啦

网友:
不好控制吧

网友:
楼主说的我们早就实现了,已经交付给客户使用了,我待会儿给你们上几张图,看看我们打印的几个简单的东西,你们就知道了

网友:
看看我们的焊机3D打印的,钛合金的,直径400,高300,感觉怎么样?

网友:
看看德国的金属喷堆工艺,水平和垂直型的喷堆设备都有,效率非常高很适合制作大型及重型零件。

楼主:
设备和耗材成本怎样,我在想如果价格合适的话用这东西生产单件零件,和进行设备的修配应该会很好

网友:
楼主想法很好,是做设计的还是焊接工程师呀?

附一句:焊接防护面罩,选择optrel欧博瑞自动变光焊接面罩哦

网友(2014-11-14):
长知识了,

网友:
我在想如果价格合适的话用这东西生产单件零件,和进行设备的修配应该会很好

网友:
是一个新工艺,新点子;估计5年之内这工艺技术就会很成熟。

网友(2015-07-15):
创新思想,值得肯定,一定能实现。

网友:
其实你可以找一下现在的激光3D打印的工艺,感觉更靠谱,就是用类似钎焊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