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用油缸代替油泵带动油马达吗?

楼主(2014-07-29):
可以用油缸代替油泵带动油马达吗?
在没有外在限制的条件下可以吗
还有一个问提如果可以带动那不是就是说我在油缸上施100KG的力量到油马达上我就会收到一个差不多的力呢?
小弟在这里从等答案

网友A:
您这是哪个老师教出来的,怎么一点基础概念都没有啊;
找本基础液压教材看看吧

网友(点评):
问题出在容积和流量上,如果流量跟的上的话,有单向阀配合我认为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点评):
可以,柱塞泵不就是这个原理吗

网友(点评):
柱塞泵和油缸一个概念吗?油缸的高压油哪里来?

网友(点评):
对我说的意思就是和小鸟说的差不多加上单向阀做一个逆向运动

楼主:
呵呵对不起我只是想学习一下不知道行不行的通
望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是哪个老师教出来的,怎么一点基础概念都没有啊;
找本基础液压教材看看吧

这位大哥请指导小弟一下呗,小弟是真心求教

网友B:
油缸输入力,马达输出的是力矩
油缸如果够大,行程够长,可以带动马达转几圈,但是驱动油缸的力从哪来,考虑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是哪个老师教出来的,怎么一点基础概念都没有啊;
找本基础液压教材看看吧

谢谢大家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缸输入力,马达输出的是力矩
油缸如果够大,行程够长,可以带动马达转几圈,但是驱动油缸的力从哪来, ...

当然这些有考虑其实也没什么只不过是逆向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