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四佛乙烯油封,油环,我公司不知道怎么加工

楼主(2014-07-29):
   各位老师好!我公司现在加工一批聚四佛乙烯的油环,因为以前没有加工过类似的工件,现在不知道要怎么加工,工装要怎么做!谢谢

楼主:
希望大家能给点意见!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不是模具出来就是成品吗?还需要加工哪些部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模具出来就是成品吗?还需要加工哪些部位?

这个不是磨具一次性出来的,使用管子加工的

网友A:
你指的是O型圈而不是油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O型圈而不是油封?

不是,是哪个缠在管上的密封圈截面是方的!白色的比较软,刚才说错了是用聚四佛乙烯板子做的不是管子,

网友B:
做这个有管材、棒材、板材,普通工艺有车或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这个有管材、棒材、板材,普通工艺有车或冲。

以前用管材试制了几个,因为容易变形不厚薄厚不一!

网友:
这个很容易车制,一般尺寸也不容易变形,除非是特别薄的。

另外一般尺寸市场上都有,特殊尺寸也可以定制,没必要都自己做。

网友:
用模具一次成型,再高温,我就是干这一行的,电话13964569058

网友:
我们用的聚四氟乙烯都是车出来的

网友C:
你好 我是做聚四氟乙烯的   张家口宣化公司的    电话 18715984067   郑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我是做聚四氟乙烯的   张家口宣化公司的    电话 18715984067   郑工

能问一下价位吗?

网友:
加夹头坞,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