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个配制文件的制作

楼主(2014-07-29):
tree.cfg
search.pro
这两个文件怎么做
里面有哪些命令是必需的

网友:
我的proe里面是没这两个文件的、、、

网友(2014-12-20):
在ProE里与搜索路径相关的是search_path和search_path_file这两个配置,search_path后指定的是“搜索路径”,可以有多个,search_path_file后指定的是“内容为搜索路径”的文件,相当于把多个 search_path 都放到一个文件里,便于维护管理。例如:search_path D:\Proe_res\LIB\GBLib\Rolling_bearings\GB7219\

网友:
模型树的配置文件tree.cfg是用来保存模型树的设置的。在模型树的设置比较常用的是一个选项,在缺省的配置下,树过滤器中隐含的对象是隐藏的,这对修改工作很不方便所以我
们可以修改配置,把隐含的对象总是打开。
当模型树设置作好后,用模型树上的菜单 设置—保存设置文件 把配置保存到启动目录上的tree.cfg中、这样在以后的启动中都会自动加载这个配置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