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工程图中显示没剖到的零件?

楼主(2014-07-29):
各位大侠,在做部装图时遇到一个困难,图1是油缸、油缸座、油缸销、卡板和螺栓(这只是部分零件),工程图中需要做全剖,且方向向里,这样卡板及螺栓就看不见了(图2)。
而材料明细表中又必须有卡板及螺栓,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解决办法?

                                                       图1

                                                              图2

有几点说明:
①结构不能改变,也就是卡板不能放到对面的耳朵上;
②尽量只用一个图;

在CAD、CAXA等二维软件中,可以任意添加零件,以达到完整图纸的目的,可在SW中这种随意性就没有了,零件没有剖到或看到就无法显示,头痛的很。

谢谢各位朋友的指导解惑。
经过多次摸索,问题已经解决。把卡板在图纸属性中设置为不剖就行了,设置步骤如图3所示,结构如图4所示。

                                      图3

                                                     图4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谢谢!

网友A:
最笨的方法 手动草图画上去

网友B:
剖视图的位置不对,你换一个方向就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笨的方法 手动草图画上去

谢谢。
新产品,还没有完全定型。
手工绘制不可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剖视图的位置不对,你换一个方向就可以了啊,

谢谢,这只是部装图一部分,剖切线的方向不能变。

网友B:
用爆炸图啊,干嘛一定要这样做

网友C:
剖切线的方向不能变。
什么不能变呢,楼主,是什么把你捆绑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剖切线的方向不能变。
什么不能变呢,楼主,是什么把你捆绑住了。

贴出的图只是部装的一部分零件,还有很多其他零件。
其他零件的布置与这个卡板刚好相反,就是一个在前,而另一个在后,不管剖切方向是向里还是向外,都只能剖到一部分零件。

在二维软件中,自己可以随意添加零件,三维却不行,没有剖到软件它就是不显示。
不知大侠有没有好的其他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爆炸图啊,干嘛一定要这样做

谢谢,爆炸图更加麻烦。
更重要的是,我认为爆炸图做宣传资料给客户看还是蛮好。
但是用于车间装配,大的装配体用爆炸图并不直观,零部件的配合关系没法体现,反而是个鸡肋,中看不中用。

楼主:
各位大侠,经过摸索,问题已经解决,步骤和结果贴在1楼。
感谢大家!

网友:
同样的问题,找到了答案,学习了

网友(点评):
有很多问题属于基础问题,大家都会遇到。社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 要感谢社区!

网友D:
这个我还真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我还真知道

大侠既然知道解决方法,不妨说出来,好让我们学习。

网友(2019-07-11):
问一下,7.5版本的这个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