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东西?咨询了厂家买不到,实物见图片

楼主(2014-07-29):
机床铁屑护罩连接处的一个牛筋材质样的东西坏了,咨询了厂家买不到,实物见图片,有哪位专业人士熟悉这东西?谢谢!

楼主:
补充内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内同:

感觉像打上去的透明玻璃胶或者是硅胶之类的东东!

网友:
四氟胶条,,硅橡胶胶条,,,,软聚氨酯胶条,都可以。

网友:
优力胶也行吧?

网友:
咨询了厂家买不到

厂家不卖只送

网友:
丁烷橡胶的密封条?

网友:
买个玻璃胶打的时候做个挂板,就这样了

网友:
商业机密,只能用反向工程才能搞清楚。

网友:
密封用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折叠护板上的密封条。查询密封条,风琴密封条等看看。

网友A:
大侠们你们没解释这是做什么用的,难道是装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们你们没解释这是做什么用的,难道是装饰

作用:通过两个R1的圆弧卡在两块挡铁屑护板槽内,连接两块挡铁屑护板。这个东西强度应该还可以

网友:
这个应该是折叠护板上的密封条

网友:
丁晴橡胶

网友:
应该不是很难买的东西吧,去市场转转。卖橡胶、绝缘胶的地方。

网友:
氟橡胶(氟23)或者是丁晴橡胶,做护罩的厂家就有!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掌柜称这个叫铝帘护罩专用胶条。淘宝搜索可以买到

网友:
楼主弄明白它作用了没?
真不行找东西代替啊,纠结伤神。。。

网友:
不知道,帮楼主顶起。

网友:
万能的淘宝啊!想得到的,淘宝上好像都能淘得到。

网友:
防尘罩密封条

网友:
这个就是密封条呀

网友:
密封胶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