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实现这样一种漏斗?

楼主(2014-07-29):
怎么能实现这样一种漏斗,当漏斗里粉料重量达到时,漏斗底板自动分开并不再闭合,当需要时可以再合上,然后重复上面的过程?

网友:
什么是需要的时候?

网友:
我用过两个办法,你可以参考

1,在仓内设料位计,到一个高度,雷达信号反馈,

2,在仓下设压力传感器,到规定重量,给信号,

网友:
自动粉料包装机。

食品机械市场里有销售。貌似温州的厂家多。

网友:
1.传感器2.弹性机构:当重量到达一定时,物料重力会打破原来的平衡,然后形成一个新的平衡。

网友:
检测给料重量,根据给料重量控制漏斗开闭可以么?

网友:
用一个弹簧就可以了吧  做成弹力可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