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选择台湾或日本的凸轮分割器?说说具体原因

楼主(2014-07-29):
      在我们浙江台州,有很多厂家选择的是台湾和日本品牌的分割器,如果你现在使用的是台湾或日本分割器,你能说说你选择的理由?

    我的归纳:

1、整机设备非常昂贵,分割器的可靠性显得尤为重要,一旦出问题,还得把很多东西拆卸掉,总之很麻烦,这时日本三共的也许还不选用,玉环一家药品包装生产线的就这样;

2、使用分割器时对分度定位精度要求比较高,国内的比较难做到,台州做彩灯的就是因为这个因素;

3、高转速无法使用或高速运转时需要的平稳性达不到要求;

4、负载重时使用寿命短或者故障率高;

5、终端客户指定厂家必须选择这些国外品牌的分割器;其它的如漏油等等因素也不少。

    说来说去还是在说精度、速度、载荷、寿命、可靠性等等综合起来国内的不如他们。

网友:
主要是质量,我们用的精度也差不了多少。您要是质量能保证,我可以推荐以后采购你的产品啊

网友:
  凸轮分割器最重要的单元  坏了什么事情都干不了了   备品货期长 不选好的生产无法进行。

网友(点评):
可靠性是非常重要的,就像买车一样。

网友:
德士凸轮精度高,但价格昂贵。

网友(点评):
德士的分割器精度是很好,分割器整体精度不好做的。

网友A:
坏得快 拆了换新的累呗

网友(点评):
是滚针轴承损坏还是其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得快 拆了换新的累呗

是槽轮磨坏掉

网友(点评):
我们讨论的是凸轮分割器,用槽轮的不多吧,凸轮渗碳淬火后磨削,很难磨损掉的。

网友:
凸轮分割器品质好坏在于
1、基本零件材质
2、弧面空间精度
3、热处理
4、组装精度

网友:
分割器属于设备的核心部件一出问题那这设备就玩完了 ,日本和台湾的 分割器生产起源比较早,质量和口碑上得到大多数的认可 ,不过其实真正是这2个地方产的厂家并不多  很多其实是贴牌的 ,其实国内品牌有的也很不错  不过这个里面水比较深我就不细说了.。。。。。。

网友(点评):
如果说很多贴牌的分割器用户也用的很放心,说明这些厂家做的完全满足那些用户的要求,大大方方的买国产原厂的多好啊!

网友:
DEX的精度高,耐用也好用。贵点但质量有保障

网友(点评):
是的,用的放心这产品才是做到家了!

网友B:
实话实说,我是做机床设计的,台湾和日本的机床确实要比国内大多数企业做得好,尤其是精度保持时间长,这一点国内差距还是挺大的

网友(点评):
精度保持性我遇到的是这样的,日本十年的机床比台湾三年的机床精度保持性:批量生产,日货一个月一调,台湾三天一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话实说,我是做机床设计的,台湾和日本的机床确实要比国内大多数企业做得好,尤其是精度保持时间长,这一 ...

国内很多厂工件材料为20CrMnTi,粗铣后经碳氮气体共渗后淬硬至HRC60~62。有些厂连碳氮共渗都不是,或渗碳或氮化。

国外厂则用镍铬钼材料或钨铬锰材料,热处理工艺也不同与国内。

网友(点评):
一份钱,一份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话实说,我是做机床设计的,台湾和日本的机床确实要比国内大多数企业做得好,尤其是精度保持时间长,这一 ...

看你选的 品牌了 国内有的其实做的也不错 的

网友:
国内的不是做不出来,而是市场需求不同。

网友(点评):
高端的国内应该做不好吧,但大多数应用场合的,国内还是可以。

网友:
国内本身起步较晚,要先生存下来,所以相对来说稳定性还没有那么高,我相信只要发展到一定程度,品牌自然会打出来。

网友(点评):
品质真的做好了,品牌效应才会形成,这确实需要时间,还需要耐心。

网友:
我们用台湾德式

网友(点评):
请问国内的用了出了哪些问题?能否具体说说。

网友:
现在日本的分割器在杭州有加工,价格也不会很贵啊,一般的客户也可以接受

网友(点评):
就像汽车产业,合资的价格也不高,品质比国产的还是放心一点,到最后,国产的没有立足空间了。现在想从用户那里知道国产分割器哪里不行,就算国产始终做不好,也要努力去减小差距。

网友:
分割器,我觉得价格还是很主要的,针对的客户不一样,人家要求也不一样

网友C:
问你一个凸轮的问题
用一个8工位分割器带动3个转盘,分割器输出轴上是一个外径200左右的大齿轮,齿轮的2个不同方向带动2个齿轮,其中一个是直接带动主大盘运转(这个主大盘外径600,比较受力),其中一个齿轮通过十字动力转换器带动另外2个距主大盘大概500的小转盘(这2个小转盘外径也是600,但比较轻),以前没有发现过这样分散传动的,不知道是结构不行(就是这样的思路在理论上根本行不通)还是没有这样的设备要采用这样的结构。我已经在原有的机器上改造好了,就是用一个分割器带2个转盘(而且转盘和转盘之间完全靠齿轮----用了5个,传过去的,自己焊接的齿轮平行度什么的都不规范),但样机运行了3个月,没有发现传动方面问题,======就是因为齿轮的咬合和齿轮的厚度、模数和齿数的问题,导致新加上去的转盘每次在停顿的时候,稍微有点晃动。现在就不知道时间长了以后,会不会对分割器和传动件有影响,或者是会缩短分割器的寿命。目前重新做了一台样机,把分割器的型号加大了(理论数据如扭矩等加大了80%以上),同时,把原来齿轮的平行传动改为传动轴了,所以不知道这样的机器,可以运转多长时间,对了,分割器使用的是国产比较便宜的-----山东诸城产的,台湾和进口的没有用过====精度要求不高。机器的载荷不高,速度一分钟停启50次左右,谢谢

网友(点评):
计算你好设备输出部分的重量、惯性扭矩.....实际负载扭矩,询问你所购分割器厂家是否满足?不要迷信选型手册,凸轮的材料、热处理、表面粗糙度,以及滚针轴承的力学性能都左右分割器的使用寿命。

网友(点评):
输出齿轮连接部分,允许的话建议双片齿轮消除间隙。

网友(点评):
凸轮是否耐用耐磨,你还需计算凸轮受力处的接触应力是否在许用范围,需要厂家提供内部结构图和凸轮接触强度等参数。

网友(点评):
输出部分如果出现间隙,你的选型计算负载扭矩所选用曲线对应的VM\AM\QM值都是不准确的,FC应选大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问你一个凸轮的问题
用一个8工位分割器带动3个转盘,分割器输出轴上是一个外径200左右的大齿轮,齿轮的2个 ...

谢谢点评,考虑到成本的因素(主要是客户承受不了),双叶齿轮用不起,安装到位的话,间隙问题基本没有什么影响,现在就不确定(我不会算)凸轮分割器的寿命,用品牌或者台湾的日本的也可以考虑,

网友(点评):
精度不是很高,国内的没问题。要求凸轮材质渗碳或碳氮共渗(对用户几乎没差别,只是热处理温度不一样变形有大小),淬火后采用磨削,表面做好;滚针轴承用好点的。整套价格比进口的差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点评,考虑到成本的因素(主要是客户承受不了),双叶齿轮用不起,安装到位的话,间隙问题基本没有什 ...

看来以后要用的凸轮了,哈

网友(2016-01-29):
态度就不如人家

网友(2020-06-28):
价格高价格低都有市场,存在即合理

网友:
事实很简单,因为我们是台企,老板只相信台湾日本的货